[技术] Boost和Buck-boost哪个做升压电路好点?

楼主(2015-11-29):
需要设计升压电路,选用boost和buck-boost哪个好?

楼主:
两个电路有什么区别?

网友A:
buck-boost 是本份, 是只能把全部能量都转换的那种,就讨不了便宜.  比如75%的基本效率,还就只能是75%的综合效率了.  只适用于对效率要求不高的场合.

而单独的buck   或boost 就不一样了, 电路中有“直通”成分,  “直通”占的比重越大, 综合效率就越高,就可能高效到令人惊叹.

比如把11V电压boost到12V, 其中就有11/12是直通的,只有1/12是转换来的, 那么:  综合损耗=基本损耗/12=25/12=2.1   也就是按75%的基本效率计,这时的boost综合效率高达97.9% !

buck高效, 也是这个原理.  也是借助了其中的直通成分.  如果压差取得太大,直通成份就少了,也会回归于平凡.    咱在MPPT的buck中**不要选太大的工作范围,也是基于这个原理.~如果能帮到您,麻烦点击【有用】吧,谢谢哈~

楼主:
谢谢!在哪点击“有用”?

楼主:
Buck-boost在电源模块中应用得多么?

网友B:
BUCK型是降压型的DC-DC,而BOOST是升压式的DC-DC. BUCK型的基本原理: 电源通过一个电感给负载供电,同时电感储存一部分能量,然后将电源断开,只由电感给负载供电.如此周期性的工作,通过调节电源接通的相对时间,来实现输出电压的调节。 BOOST型的基本原理: 电源先给电感储能,然后,将储了能的电感,当作电源,与原来的电源串联,从而提高输出电压.如此周期性的重复.

网友B:
这个需要根据方案需要来确定吧。不过平时用的都是buck。

网友C:
常用buck试试。

网友D:
这个设计的方案成熟一些。

网友E(2016-01-01):
BUCK-BOOST分两种拓扑形式: 1、单管Buck-Boost:是非隔离升降压(输出可高于或低于输入电压)式PWM DC/DC转换电路,其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方向相反,开关MOS管是高端驱动,因此可工作在BUCK或BOOST两种工作状态,工作时序比BOOST复杂需要分别进行分析;

网友E:
这个有回答的。

网友F:
得看应用方向才对吧

网友F:
根据需求来选择要要用的电路。

网友E:
楼主要做什么

网友G: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G:
不能确定选择哪一个的。

网友H:
电源的应用不一样,buck-boost 是可以支持升降压的,输入范围比较大,buck是纯降压,boost是纯升压的。

网友I:
BOOST是升压式的DC-DC

网友I:
Buck/Boost变换器输出电压的极性与输入电压相反

网友J:
这个比别的电路简单一些。

网友K(2016-03-10):
适应性比较好点。

网友L:
没有其他设计要求吗?

网友M:
习惯用boost了,这个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