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读写FLASH延时与显示中断问题

楼主(2015-11-29):
STM32F103C8芯片使用PB口直驱3位8端数码管,每次FLASH写数据会中断数码管显示,数码管会出现短暂闪烁,最短都在百毫秒,求教坛友、老鸟指导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自己顶起,别沉了

网友A:
flash 操作的时候,所有存储在flash内部的指令都会停止,所以建议将与led显示相关的函数定义在ram中,也请参考**:《对 Flash 操作导致 USART 接收丢数据》,自己搜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