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子罗盘通过旋转的方式校准后,可否去除磁矿的固定偏差?

楼主(2015-11-30):
比如在一个地区有一个磁矿,如果用机械罗盘的话,因为磁矿的影响(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罗盘会不准确,如果使用电子罗盘的话,在不使用第三方检测仪器的情况下,仅仅通过罗盘自身的一些校准方法,比如旋转等,是否可以去除或者减弱这个磁矿的影响?

网友A:
也许加陀螺芯片可以解决

网友B:
电子罗盘的原理是测量地球磁场,如果在使用的环境中有除了有地球以外的磁场且这些磁场无法有效的屏蔽时,那么电子罗盘的使用就有很大的问题,这时只能考虑使用陀螺来测定航向了。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BE_7KMN4VSxGudae-Vb8LzDGLLzvIcRz9L5cXBy03Md4VJnlwVW1dQe5aIIq1N_-nr4Ywp2TXhbuckpw6XocMCxdWTVYXprAJEzR0eCXY7S

你还不知道iPhone4、M9里面装的“陀螺仪”是什么东西?看看这只让你笑到脸抽筋的 **!这货脑袋里绝对装着静电悬浮真空陀螺仪,只能说,这只**头部的陀螺仪定位太准确太稳定了,哈哈, 泥们伦类啥时候也整一个玩玩, 很费劲的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