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的问题:place fill 和 place polygon plane 有和区别 ?

楼主(2015-11-30):
Plane, go, ce, AD, AC
见附图,请教:在AD中,place fill 和 place polygon plane 有和区别 ?

平常,在走完线后,使用 place polygon plane 铺地。place fill很少使用。
请大侠指点 !

谢谢!

网友A:
fill 只能是规则图形,polygon可以任意形状且网络可以自动连接覆盖,比较好进行规则约束

有时候可以灵活相互替代使用

网友B:
这都是基本的东西了。

fill,顾名思义啊,填充的意思啊。只要是布线层都可以放的。

Polygon plane 单单是双面覆铜而已

网友C(2016-02-12):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