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延时

楼主(2015-11-30):
请教各位大神,我用pir测数据,每次有人通过都会有两个脉冲,我想问一下,我可不可以在信号输入端加个rc滤波,硬件延时达到一个波的效果,硬件延时会不会对我信号有影响。电路如下图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PIR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PIR传感器?

探头是RE200BP,模块是自己画板改的

网友B:
两个脉冲蛮好的。

网友C:
单稳态触发器啊
7412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