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使用稳压代替ldo

楼主(2015-11-30):
咨询给位大神一个问题,使用稳压二极管以及三极管对电流放大,能否代替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是你这不是 多次一举么 ,成本也不低

按图上的成本不高呀,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流 还可以   大电流 你这电路 要加 电容, 贴片 费   一个LDO 也就几毛钱

好的,谢谢你

网友B:
可以的,用稳压管稳压,然后用功率三极管扩流。不过成本上要高过ldo

楼主:
在咨询你一下,ldo发热,会不会效率比分立器件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用稳压管稳压,然后用功率三极管扩流。不过成本上要高过ldo

在咨询你一下,ldo发热,会不会效率比分立器件低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咨询你一下,ldo发热,会不会效率比分立器件低呢

效率稍低时有可能的,因为一般为了稳定性它还集成了一些辅助的电路。
一般不会低太多的,粗略测量甚至觉察不到效率损失

网友C:
可以的,不过最好加软启动;
稳压二极管2端并个电容;

网友D:
最便宜的LDO当属微盟的吧,0.12~0.15RMB,楼主可以对比下综合成本

网友E:
可以,不过你要考虑一下稳定性、

网友F:
LDO是低压差稳压,也就是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的电压差比较小,比如电压差最小 可以低到0.3v~0.5v。
楼主这个图,无法达到低压差稳压的效果,当输入和输出电压的电压差比较低的时候,比如电压差0.5v,三极管的基极电流靠谁来提供?

网友G:
LDO一般都用的PNP管呢

网友H: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第六名,恭喜恭喜~打赏细则详情请戳https://bbs.21ic.com/icview-1219832-1-1.html

网友I:
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根据应用场合看有没有必要~

网友J:
LZ你要看下LDO的其它参数,比如压差、最大电流、静态电流、电压精度、电压调整率、电流调整率、响应速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