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卡片】linux网络命令

楼主(2015-11-30):
一、ifconfig是查看网卡的信息
ifconfig [Interface] Interface是可选项,如果不加此项,则显示系统中所有网卡的信息。如果添加此选项则显示所指定的网卡信息.
1、配置eth0的IP地址, 同时激活该设备
#ifconfig eth0 192.168.1.101 netmask 255.255.255.0 up
2、配置eth0别名设备eth0:1的IP地址,并添加路由
#ifconfig eth0:1 192.168.1.102
#route add –host 192.168.1.1 dev eth0:1
3、激活禁用设备
#ifconfig eth0:1 up
#ifconfig eth0:down
4、查看指定的网络接口的配置
#ifconfig eth0

二、route命令来配置并查看内核路由表的配置情况
1、添加到主机的路由
#route add –host 192.168.1.1 dev eth0:0
#route add –host 10.20.30.148 gw 10.20.30.40
2、添加到网络的路由
#route add –net 10.20.30.40 netmask 255.255.255.248 eth0
#route add –net 10.20.30.48 netmask 255.255.255.248 gw 10.20.30.41
#route add –net 192.168.1.0/24 eth1
3、添加默认网关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1.1
4、查看内核路由表的配置。
#route
5、删除路由。
#route del –host 192.168.1.2 dev eth0:0
#route del –host 10.20.30.148 gw 10.20.30.40
#route del –net 10.20.30.40 netmask 255.255.255.248 eth0
#route del –net 10.20.30.48 netmask 255.255.255.248 gw 10.20.30.41
#route del –net 192.168.1.0/24 eth1
#route del default gw 192.168.1.1

对于1和2两点可使用下面的语句实现:
Ifconfig eth0 172.16.19.71 netmask 255.255.255.0
Route 0.0.0.0 gw 172.16.19.254
Service network restart

三、netstat命令来显示网络状态信息
主要用途有:察看网络的连接状态(仅对TCP有效,对UDP无效)、检查接口的配置信息、检查路由表、取得统计信息。不带参数时表示显示获得的TCP、UDP端口状态,因为UDP为无连接的协议,所以状态对其无意义。常见的状态有:ESTABLISHED、LISTENING、TIME-WAIT,分别表示处于连接状态、等待连接、关闭连接。netstat程序有几个参数选项,用户可以用来查看网络上不同方面的信息,其参数说明如下:
-a:选项为显示所有配置的接口
-i:选项为显示接口统计信息
-n:选项为以数字形式显示IP地址
-r:选项显示内核路由表
-s: 选项表示计数器的值。
1、 显示网络接口状态信息。
#netstat –i
2、显示所有监控中的服务器的Socket和正使用Socket的程序信息。
#netstat –lpe
3、显示内核路由表信息。
#netstat –r
#netstat –nr
4、 显示TCP/UDP传输协议的连接状态。
#netstat –t
#netstat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