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7usb fs模块作为设备端,其支持的usb端口地址疑问

楼主(2015-11-30):
stm32f427usb fs模块设置为设备模式,其支持4个usb端点,其中端点0为控制端点。请问下其他3个端点是否端点地址就是1 2 3,而不能配置为其他地址,比如把端点1地址设置为0x05?

网友A:
我理解您说的端点地址是FIFO的地址,不知道是否正确?因为ST的端点是无需地址的,你只是需要给这个端点指定它在FIFO中的地址和大小就可以了,硬件会自动的完成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工作,应用在指定的事件(比如接收到数据时)发生时去读取FIFO即可.更详细的讲解你可以看一下ST提供的培训视频和文档,在下边的这个网址中就能找到了

网友A:
图片好像打开的有点慢,我再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