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分区不对

楼主(2015-11-30):
mx, TE, se, syste, ST
你好,
      我手头用的是IMX6Q的芯片根据参考设计, 我们自己做的板子, 现在发现, 跟demo板相比, 用同样的MFGtool, 同样的配置, 同样的SD卡,
下载后的firmware的分区不一样, 具体如下(我们用SD启动):

demo板:
Filesystem               Size     Used     Free   Blksize
/dev                   400.8M   136.0K   400.7M   4096
/sys/fs/cgroup         400.8M    12.0K   400.8M   4096
/mnt/secure            400.8M     0.0K   400.8M   4096
/mnt/asec              400.8M     0.0K   400.8M   4096
/mnt/obb               400.8M     0.0K   400.8M   4096
/mnt/shm              1024.0K     0.0K  1024.0K   4096
/system                354.3M   318.2M    36.1M   4096
/data                    5.9G   168.6M     5.8G   4096
/cache                 495.8M    10.3M   485.6M   1024
/device                  7.7M     1.0M     6.7M   1024
/mnt/shell/emulated      5.9G   168.6M     5.8G   4096
root@sabresd_6dq:/ # ls -l /dev/mmc*

我们自己做的板子:
Filesystem               Size     Used     Free   Blksize
/dev                   391.8M   136.0K   391.7M   4096
/sys/fs/cgroup         391.8M    12.0K   391.8M   4096
/mnt/secure            391.8M     0.0K   391.8M   4096
/mnt/asec              391.8M     0.0K   391.8M   4096
/mnt/obb               391.8M     0.0K   391.8M   4096
/mnt/shm              1024.0K     0.0K  1024.0K   4096
/system                354.3M   311.5M    42.8M   4096
/data                  128.0M    23.0M   105.0M   4096

现在就是就是因为没有/mnt/shell/emulated, 导致/sdcard用不了,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楼主:
接上

下载时的log如下:
U-Boot 2009.08 (Jun 02 2013 - 23:06:16)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86
Temperature:   18 C, calibration data 0x59b4e77d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264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2000000Hz
ddr clock     : 528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Q-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3012 [POR ]
Boot Device: SPI NOR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4:9f:03:bb:c0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10800000 ...
   Image Name:   Linux-3.0.35-2563-gd970361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3162980 Bytes =  3 MB
   Load Address: 10008000
   Entry Point:  1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 Loading init Ramdisk from Legacy Image at 10c00000 ...
   Image Name:   uboot initramfs rootfs
   Image Type:   ARM Linux RAMDisk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4543831 Bytes =  4.3 MB
   Load Address: 00000000
   Entry Point:  00000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3.0.35-2563-gd970361 (b43083@bluemeany) (gcc version 4.6.2 20110630 (prerelease) (Freescale MAD -- Linaro 2011.07 -- Built at 2011/08/10 09:20) ) #1 SMP PREEMPT Sun Jun 2 22:56:58 CDT 2013
CPU: ARMv7 Processor [412fc09a] revision 10 (ARMv7), cr=10c53c7d
CPU: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Freescale i.MX 6Quad/DualLite/Solo Sabre-SD Board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alloc
CPU identified as i.MX6Q, silicon rev 1.2
PERCPU: Embedded 7 pages/cpu @8c008000 s5184 r8192 d15296 u32768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60096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rdinit=/linuxrc enable_wait_mode=off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Memory: 1024MB = 1024MB total
Memory: 1028692k/1028692k available, 19884k reserved, 0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DMA     : 0xf4600000 - 0xffe00000   ( 184 MB)
    vmalloc : 0xc0800000 - 0xf2000000   ( 792 MB)
    lowmem  : 0x80000000 - 0xc0000000   (1024 MB)
    pkmap   : 0x7fe00000 - 0x80000000   (   2 MB)
    modules : 0x7f000000 - 0x7fe00000   (  14 MB)
      .init : 0x80008000 - 0x8003a000   ( 200 kB)
      .text : 0x8003a000 - 0x805ada2c   (5583 kB)
      .data : 0x805ae000 - 0x805fc800   ( 314 kB)
       .bss : 0x805fc824 - 0x80627774   ( 172 kB)
SLUB: Genslabs=13,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4, Nodes=1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NR_IRQS:624
MXC GPIO hardware
sched_clock: 32 bits at 3000kHz, resolution 333ns, wraps every 1431655ms
arm_max_freq=1GHz
MXC_Early serial console at MMIO 0x2020000 (options '115200')
bootconsole [ttymxc0] enabled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581.05 BogoMIPS (lpj=790528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 Cortex-A9 PMU driver, 7 counters available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PU2: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PU3: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Brought up 4 CPUs
SMP: Total of 4 processors activated (6324.22 BogoMIPS).
print_constraints: dummy: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print_constraints: vddpu: 725 <--> 1300 mV at 7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core: 725 <--> 1300 mV at 115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soc: 725 <--> 1300 mV at 12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2p5: 2000 <--> 2775 mV at 24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1p1: 800 <--> 1400 mV at 1100 mV fast normal
print_constraints: vdd3p0: 2625 <--> 3400 mV at 3000 mV fast normal
No AHCI save PWR: PDDQ enabled
hw-breakpoint: found 6 breakpoint and 1 watchpoint registers.
hw-breakpoint: 1 breakpoint(s) reserved for watchpoint single-step.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4 bytes.
L310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l2x0: 16 ways, CACHE_ID 0x410000c7, AUX_CTRL 0x02070000, Cache size: 1048576 B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mxs-dma mxs-dma-apbh: initialized
print_constraints: SPKVDD: 4200 mV
print_constraints: vmmc: 3300 mV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spi_imx imx6q-ecspi.0: prob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mc_pfuze 1-0008: ID: 0,Full lay: 1 ,Metal lay: 1
mc_pfuze 1-0008: FAB: 0 ,FIN: 0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SW1A: 300 <--> 1875 mV at 1300 mV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SW1B: 300 <--> 1875 mV at 300 mV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SW1C: 300 <--> 1875 mV at 1300 mV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SW2: 800 <--> 3950 mV at 3300 mV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SW3A: 400 <--> 1975 mV at 1500 mV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SW3B: 400 <--> 1975 mV at 1500 mV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SW4: 800 <--> 3950 mV at 3150 mV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SWBST: 5000 <--> 5150 mV at 5000 mV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VSNVS: 1200 <--> 3000 mV at 1800 mV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VREFDDR: at 750 mV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VGEN1: 800 <--> 1550 mV at 1500 mV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VGEN2: 800 <--> 1550 mV at 1500 mV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VGEN3: 1800 <--> 3300 mV at 2500 mV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VGEN4: 1800 <--> 3300 mV at 1800 mV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VGEN5: 1800 <--> 3300 mV at 2800 mV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VGEN6: 1800 <--> 3300 mV at 3300 mV
imx-ipuv3 imx-ipuv3.0: IPU DMFC NORMAL mode: 1(0~1), 5B(4,5), 5F(6,7)
imx-ipuv3 imx-ipuv3.1: IPU DMFC NORMAL mode: 1(0~1), 5B(4,5), 5F(6,7)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4.
Bluetooth: Core ver 2.16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1
Bluetooth: HCI device and connection manag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HCI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L2CA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SCO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max17135 2-0048: PMIC MAX17135 for eInk display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mxc_timer1
Clockevents: could not switch to one-shot mode:
Clockevents: could not switch to one-shot mode:
Clockevents: could not switch to one-shot mode:
Clockevents: could not switch to one-shot mode: dummy_timer is not functional.
dummy_timer is not functional.
dummy_timer is not functional.
Could not switch to high resolution mode on CPU 1
Could not switch to high resolution mode on CPU 3
Could not switch to high resolution mode on CPU 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8, 104857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7, 78643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31072 bind 65536)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Unpacking initramfs...
dummy_timer is not functional.
Could not switch to high resolution mode on CPU 2
Freeing initrd memory: 4436K
PMU: registered new PMU device of type 0
Static Power Management for Freescale i.MX6
wait mode is disabled for i.MX6
cpaddr = c0880000 suspend_iram_base=c091c000
PM driver module loaded
IMX usb wakeup probe
cpu regulator mode:ldo_bypass
_regulator_get: get() with no identifier
mx6_cpu_regulator_init: failed to get pu regulator
i.MXC CPU frequency driver
JFFS2 version 2.2. (NAND) ?? 2001-2006 Red Hat, Inc.
msgmni has been set to 2017
cryptodev: driver loaded.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mxc_sdc_fb mxc_sdc_fb.0: register mxc display driver ldb
_regulator_get: get() with no identifier
imx-ipuv3 imx-ipuv3.1: IPU DMFC DP HIGH RESOLUTION: 1(0,1), 5B(2~5), 5F(6,7)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128x48
mxc_sdc_fb mxc_sdc_fb.1: register mxc display driver ldb
mxc_sdc_fb mxc_sdc_fb.2: register mxc display driver lcd
mxc_sdc_fb mxc_sdc_fb.3: register mxc display driver ldb
mxc_sdc_fb mxc_sdc_fb.3: ipu1-di0 already in use
mxc_sdc_fb: probe of mxc_sdc_fb.3 failed with error -16
imx-sdma imx-sdma: loaded firmware 1.1
imx-sdma imx-sdma: initialized
Serial: IMX driver
imx-uart.2: ttymxc2 at MMIO 0x21ec000 (irq = 60) is a IMX
imx-uart.0: ttymxc0 at MMIO 0x2020000 (irq = 58) is a IMX
console [ttymxc0] enabled, bootconsole disabled
console [ttymxc0] enabled, bootconsole disabled
loop: module loaded
m25p80 spi0.0: unrecognized JEDEC id ffffff
GPMI NAND driver registered. (IMX)
vcan: Virtual CAN interface driver
FEC Ethernet Driver
fec_enet_mii_bus: probed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ARC USBOTG Device Controller driver (1 August 2005)
add wake up source irq 75
g_file_storage gadget: controller 'fsl-usb2-udc' not recognized
check_parameters:UTP settings are in place now, overriding defaults
g_file_storage gadget: No serial-number string provided!
g_file_storage gadget: File-backed Storage Gadget, version: 1 September 2010
g_file_storage gadget: Number of LUNs=1
fsl-usb2-udc: bind to driver g_file_storage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egalax_ts 1-0004: egalax_ts: failed to read firmware version
egalax_ts: probe of 1-0004 failed with error -5
egalax_ts 2-0004: egalax_ts: failed to read firmware version
egalax_ts: probe of 2-0004 failed with error -5
snvs_rtc snvs_rtc.0: rtc core: registered snvs_rtc as rtc0
i2c /dev entries driver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mxc_v4l2_output mxc_v4l2_output.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6
mxc_v4l2_output mxc_v4l2_output.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7
mxc_v4l2_output mxc_v4l2_output.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8
mxc_v4l2_output mxc_v4l2_output.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9
mxc_v4l2_output mxc_v4l2_output.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20
imx2-wdt imx2-wdt.0: IMX2+ Watchdog Timer enabled. timeout=60s (nowayout=1)
Bluetooth: Virtual HCI driver ver 1.3
Bluetooth: Generic Bluetooth USB driver ver 0.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btusb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mmc0: SDHCI controller on platform [sdhci-esdhc-imx.3] using DMA
mmc1: SDHCI controller on platform [sdhci-esdhc-imx.1] using DMA
mmc2: SDHCI controller on platform [sdhci-esdhc-imx.2] using DMA
mxc_vdoa mxc_vdoa: i.MX Video Data Order Adapter(VDOA) driver probed
VPU initialized
mxc_asrc register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Cirrus Logic CS42888 ALSA SoC Codec Driver
i2c-core: driver [cs42888]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cs42888]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imx-hdmi-soc-dai imx-hdmi-soc-dai.0: Failed: Load HDMI-video first.
imx_3stack asoc driver
ALSA device list:
  No soundcards found.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ore (rev 20090105 abi 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9
can: raw protocol (rev 20090105)
can: broadcast manager protocol (rev 20090105 t)
Bluetooth: RFCOMM TTY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ver 1.11
Bluetooth: BNEP (Ethernet Emulation) ver 1.3
Bluetooth: BNEP filters: protocol multicast
Bluetooth: HIDP (Human Interface Emulation) ver 1.2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9 rev 4
Bus freq driver module loaded
Bus freq driver Enabled
mxc_dvfs_core_probe
DVFS driver module loaded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PFUZE100_VGEN6: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PFUZE100_VGEN3: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PFUZE100_VGEN2: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PFUZE100_VGEN1: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SPKVDD: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snvs_rtc snvs_rtc.0: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0:00:00 UTC (0)
mmc0: new high speed DDR MMC card at address 0001
mmcblk0: mmc0:0001 SEM08G 7.39 GiB
mmcblk0boot0: mmc0:0001 SEM08G partition 1 1.00 MiB
mmcblk0boot1: mmc0:0001 SEM08G partition 2 1.00 MiB
mmcblk0: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Freeing init memory: 200K
mmcblk0boot1: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mmcblk0boot0: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Starting UTP
ln: /etc/mtab: File exists
disable turn off display
Starting the hotplug events dispatcher udevd
udevd (2014): /proc/2014/oom_adj is deprecated, please use /proc/2014/oom_score_adj instead.
Synthesizing initial hotplug events
g_file_storage gadget: high speed config #1
mmc2: new high speed SDHC card at address e624
mmcblk1: mmc2:e624 SU08G 7.40 GiB
mmcblk1: p1 p2 p3 < p5 p6 p7 p8 > p4
mmcblk1: p4 size 13344768 extends beyond EOD, truncated
uuc 0.4 [built May 23 2013 23:59:39]
UTP: Waiting for device to appear
UTP: file/device node /dev/utp already exists
cpu_id is 0
UTP: received command '$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1 bs=512 seek=1536 count=16'
UTP: executing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1 bs=512 seek=1536 count=16"
16+0 records in
16+0 records out
8192 bytes (8.0KB) copied, 0.004396 seconds, 1.8MB/s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1 bs=512 seek=1536 count=16.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send'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send.
UTP: received command '$ dd if=$FILE of=/dev/mmcblk1 bs=512 seek=2 skip=2'
UTP: executing "dd if=$FILE of=/dev/mmcblk1 bs=512 seek=2 skip=2"
898+1 records in
898+1 records out
460216 bytes (449.4KB) copied, 0.150857 seconds, 2.9MB/s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dd if=$FILE of=/dev/mmcblk1 bs=512 seek=2 skip=2.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send'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send.
UTP: received command '$ tar xf $FILE '
UTP: executing "tar xf $FILE "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tar xf $FILE .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 sh mksdcard-android.sh /dev/mmcblk1'
UTP: executing "sh mksdcard-android.sh /dev/mmcblk1"
1+0 records in
1+0 records out
1024 bytes (1.0KB) copied, 0.007675 seconds,  mmcblk1: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130.3KB/s
Checking that no-one is using this disk right now ...
OK

Disk /dev/mmcblk1: 242560 cylinders, 4 heads, 16 sectors/track

楼主:
接上

sfdisk: ERROR: sector 0 does not have an msdos signature
/dev/mmcblk1: unrecognized partition table type
Old situation:
No partitions found
Warning: given size (6516) exceeds max allowable size (6476)
New situation:
Units = mebibytes of 1048576 bytes, blocks of 1024 bytes, counting from 0

   Device Boot Start   End    MiB    #blocks   Id  System
/dev/mmcblk1p1         0+    15     16-     16383+  83  Linux
/dev/mmcblk1p2        16     23      8       8192   83  Linux
/dev/mmcblk1p3        24   1103   1080    1105920    5  Extended
/dev/mmcblk1p4      1104   7619   6516    6672384   83  Linux
/dev/mmcblk1p5        24+   535    512-    524287+  83  Linux
/dev/mmcblk1p6       536+  1047    512-    524287+  83  Linux
/dev/mmcblk1p7      1048+  1055      8-      8191+  83  Linux
/dev/mmcblk1p8      1056+  1063      8-      8191+  83  Linux
Warning: partition 4 extends past end of disk
Successfully wrote the new partition table

Re-reading the partition table ...
mmcblk1: p1 p2 p3 < p5 p6 p7 p8 > p4
mmcblk1: p4 size 13344768 extends beyond EOD, truncated

If you created or changed a DOS partition, /dev/foo7, say, then use dd(1)
to zero the first 512 bytes:  dd if=/dev/zero of=/dev/foo7 bs=512 count=1
(See fdisk(8).)
Checking that no-one is using this disk right now ...
mmcblk1: p1 p2 p3 < p5 p6 p7 p8 > p4
mmcblk1: p4 size 13344768 extends beyond EOD, truncated
OK

Disk /dev/mmcblk1: 242560 cylinders, 4 heads, 16 sectors/track
Old situation:
Units = mebibytes of 1048576 bytes, blocks of 1024 bytes, counting from 0

   Device Boot Start   End    MiB    #blocks   Id  System
/dev/mmcblk1p1         0+    15     16-     16383+  83  Linux
/dev/mmcblk1p2        16     23      8       8192   83  Linux
/dev/mmcblk1p3        24   1103   1080    1105920    5  Extended
/dev/mmcblk1p4      1104   7619   6516    6672384   83  Linux
/dev/mmcblk1p5        24+   535    512-    524287+  83  Linux
/dev/mmcblk1p6       536+  1047    512-    524287+  83  Linux
/dev/mmcblk1p7      1048+  1055      8-      8191+  83  Linux
/dev/mmcblk1p8      1056+  1063      8-      8191+  83  Linux
New situation:
Units = mebibytes of 1048576 bytes, blocks of 1024 bytes, counting from 0

   Device Boot Start   End    MiB    #blocks   Id  System
/dev/mmcblk1p1         8     15      8       8192   83  Linux
/dev/mmcblk1p2        16     23      8       8192   83  Linux
/dev/mmcblk1p3        24   1103   1080    1105920    5  Extended
/dev/mmcblk1p4      1104   7619   6516    6672384   83  Linux
/dev/mmcblk1p5        24+   535    512-    524287+  83  Linux
/dev/mmcblk1p6       536+  1047    512-    524287+  83  Linux
/dev/mmcblk1p7      1048+  1055      8-      8191+  83  Linux
/dev/mmcblk1p8      1056+  1063      8-      8191+  83  Linux
Warning: partition 4 extends past end of disk
Successfully wrote the new partition table

Re-reading the partition table ...
mmcblk1: p1 p2 p3 < p5 p6 p7 p8 > p4
mmcblk1: p4 size 13344768 extends beyond EOD, truncated

If you created or changed a DOS partition, /dev/foo7, say, then use dd(1)
to zero the first 512 bytes:  dd if=/dev/zero of=/dev/foo7 bs=512 count=1
(See fdisk(8).)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sh mksdcard-android.sh /dev/mmcblk1.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 ls -l /dev/mmc* '
UTP: executing "ls -l /dev/mmc* "
brw-r-----    1 root     disk      179,   0 Jan  1 00:00 /dev/mmcblk0
brw-r-----    1 root     disk      179,   8 Jan  1 00:00 /dev/mmcblk0boot0
brw-r-----    1 root     disk      179,  16 Jan  1 00:00 /dev/mmcblk0boot1
brw-r-----    1 root     disk      179,  24 Jan  1 00:00 /dev/mmcblk1
brw-r-----    1 root     disk      179,  25 Jan  1 00:00 /dev/mmcblk1p1
brw-r-----    1 root     disk      179,  26 Jan  1 00:00 /dev/mmcblk1p2
brw-r-----    1 root     disk      179,  27 Jan  1 00:00 /dev/mmcblk1p3
brw-r-----    1 root     disk      179,  28 Jan  1 00:00 /dev/mmcblk1p4
brw-r-----    1 root     disk      179,  29 Jan  1 00:00 /dev/mmcblk1p5
brw-r-----    1 root     disk      179,  30 Jan  1 00:00 /dev/mmcblk1p6
brw-r-----    1 root     disk      179,  31 Jan  1 00:00 /dev/mmcblk1p7
brw-r-----    1 root     disk      259,   0 Jan  1 00:00 /dev/mmcblk1p8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ls -l /dev/mmc* .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send'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send.
UTP: received command '$ dd if=$FILE of=/dev/mmcblk1p1'
UTP: executing "dd if=$FILE of=/dev/mmcblk1p1"
10312+0 records in
10312+0 records out
5279744 bytes (5.0MB) copied, 1.871572 seconds, 2.7MB/s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dd if=$FILE of=/dev/mmcblk1p1.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frf'
UTP: closing the file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frf.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 mkfs.ext4 -b 4096 -m 0 /dev/mmcblk1p4'
UTP: executing "mkfs.ext4 -b 4096 -m 0 /dev/mmcblk1p4"
mke2fs 1.41.4 (27-Jan-2009)
Filesystem label=
OS type: Linux
Block size=4096 (log=2)
Fragment size=4096 (log=2)
414528 inodes, 1657856 blocks
0 blocks (0.00%) reserved for the super user
First data block=0
Maximum filesystem blocks=1698693120
51 block groups
32768 blocks per group, 32768 fragments per group
8128 inodes per group
Superblock backups stored on blocks:
        32768, 98304, 163840, 229376, 294912, 819200, 884736, 1605632

Writing inode tables: done
Creating journal (32768 blocks): done
Writing superblocks and filesystem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one

This filesystem will be automatically checked every 39 mounts or
180 days, whichever comes first.  Use tune2fs -c or -i to override.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mkfs.ext4 -b 4096 -m 0 /dev/mmcblk1p4.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send'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send.
UTP: received command '$ tar xf $FILE '
UTP: executing "tar xf $FILE "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tar xf $FILE .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 sh mk-encryptable-data-android.sh /dev/mmcblk1 /dev/mmcblk1p4'
UTP: executing "sh mk-encryptable-data-android.sh /dev/mmcblk1 /dev/mmcblk1p4"
EXT4-fs (mmcblk1p4):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Get disk block size 6527312K
Resize to 6527280K
e2fsck 1.41.4 (27-Jan-2009)
Pass 1: Checking inodes, blocks, and sizes
Pass 2: Checking directory structure
Pass 3: Checking directory connectivity
Pass 4: Checking reference counts
Pass 5: Checking group summary information
/dev/mmcblk1p4: 11/414528 files (0.0% non-contiguous), 62438/1657856 blocks
resize2fs 1.41.4 (27-Jan-2009)
Resizing the filesystem on /dev/mmcblk1p4 to 1631820 (4k) blocks.
The filesystem on /dev/mmcblk1p4 is now 1631820 blocks long.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sh mk-encryptable-data-android.sh /dev/mmcblk1 /dev/mmcblk1p4.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 mkfs.ext4 /dev/mmcblk1p5'
UTP: executing "mkfs.ext4 /dev/mmcblk1p5"
mke2fs 1.41.4 (27-Jan-2009)
Filesystem label=
OS type: Linux
Block size=1024 (log=0)
Fragment size=1024 (log=0)
131072 inodes, 524284 blocks
26214 blocks (5.00%) reserved for the super user
First data block=1
Maximum filesystem blocks=67633152
64 block groups
8192 blocks per group, 8192 fragments per group
2048 inodes per group
Superblock backups stored on blocks:
        8193, 24577, 40961, 57345, 73729, 204801, 221185, 401409

Writing inode tables: done
Creating journal (8192 blocks): done
Writing superblocks and filesystem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one

This filesystem will be automatically checked every 33 mounts or
180 days, whichever comes first.  Use tune2fs -c or -i to override.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mkfs.ext4 /dev/mmcblk1p5.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 mkfs.ext4 /dev/mmcblk1p6'
UTP: executing "mkfs.ext4 /dev/mmcblk1p6"
mke2fs 1.41.4 (27-Jan-2009)
Filesystem label=
OS type: Linux
Block size=1024 (log=0)
Fragment size=1024 (log=0)
131072 inodes, 524284 blocks
26214 blocks (5.00%) reserved for the super user
First data block=1
Maximum filesystem blocks=67633152
64 block groups
8192 blocks per group, 8192 fragments per group
2048 inodes per group
Superblock backups stored on blocks:
        8193, 24577, 40961, 57345, 73729, 204801, 221185, 401409

Writing inode tables: done
Creating journal (8192 blocks): done
Writing superblocks and filesystem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one

This filesystem will be automatically checked every 27 mounts or
180 days, whichever comes first.  Use tune2fs -c or -i to override.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mkfs.ext4 /dev/mmcblk1p6.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frf'
UTP: closing the file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frf.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 mkfs.ext4 /dev/mmcblk1p7'
UTP: executing "mkfs.ext4 /dev/mmcblk1p7"
mke2fs 1.41.4 (27-Jan-2009)
Filesystem label=
OS type: Linux
Block size=1024 (log=0)
Fragment size=1024 (log=0)
2048 inodes, 8188 blocks
409 blocks (5.00%) reserved for the super user
First data block=1
Maximum filesystem blocks=8388608
1 block group
8192 blocks per group, 8192 fragments per group
2048 inodes per group

Writing inode tables: done
Creating journal (1024 blocks): done
Writing superblocks and filesystem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one

This filesystem will be automatically checked every 26 mounts or
180 days, whichever comes first.  Use tune2fs -c or -i to override.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mkfs.ext4 /dev/mmcblk1p7.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pipe dd of=/dev/mmcblk1p5 bs=512'
pid is 3692, UTP: executing "dd of=/dev/mmcblk1p5 bs=512"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pipe dd of=/dev/mmcblk1p5 bs=512.
UTP: received command 'frf'
737280+0 records in
737280+0 records out
377487360 bytes (360.0MB) copied, 87.417357 seconds, 4.1MB/s
UTP: closing the file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frf.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pipe dd of=/dev/mmcblk1p2 bs=512'
pid is 3694, UTP: executing "dd of=/dev/mmcblk1p2 bs=512"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pipe dd of=/dev/mmcblk1p2 bs=512.
UTP: received command 'frf'
11396+0 records in
11396+0 records out
5834752 bytes (5.6MB) copied, 2.072127 seconds, 2.7MB/s
UTP: closing the file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frf.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 echo Update Complete!'
UTP: executing "echo Update Complete!"
Update Complete!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echo Update Complete!.
utp_poll: pass returned.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新的板子也是写的官网提供的images还是你自己编译的?还有你自己设计的板子是完全和开发板一样的么?有没有哪里做了改动。

楼主:
Rita你好,
板子有做过改动, 具体是一些引脚换掉了, image的话, 就是根据换掉的pin 重新配了一下, 其他没有改动
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回影响文件系统的划分

网友B:
是不是管脚有换过的啊

楼主:
管脚换过,  SD卡的管脚我们就只用了4个data 脚, 其他4个用作其他用途了, 主要是我们用SD卡, 不是EMMC的
不知道哪些管脚会影响文件系统啊。

网友C:
顶起来,等fsl技术大神帮你解决吧......

楼主:
这个我这边找到问题了,
在调试板子的时候, 注释了一部分代码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