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助啊!stc15F204EA怎么测试?

楼主(2015-11-30):
本人大四,水平有点烂,刚实习没几天,就让我做一个太阳能户外计数的项目,板子别人做出来了,但是我以前在学校都是在开发板上做过一些小项目,没做过这种,,现在要烧写程序,请问程序下载口该怎么弄啊?

网友A:
通过串串口烧录,J2接口。

网友B:
如果你【开发板上做过一些小项目】,STC单片机的下载一般都是使用串口ISP的,即LS说的J2接口。这个到http://www.****ducst 下载该芯片的数据手册即可,有详细的说明。还需要下载STC-ISP 编程软件。

网友C:
串口下载啊,挺好用的吧。比较简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