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10种软件滤波算法(转载)

楼主(2015-11-30):
10种软件滤波算法
一、限幅滤波法
1、先根据经验判断,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设为A。每次检测到新采样值时进行判断:
(1)如果本次新采样值与上一次滤波效果之差<=A,则本次采样值有效,令本次滤波结果=新采样值;
(2)如果本次采样值与上次滤波结果之差>A,则本次采样值无效,放弃本次采样值,本次滤波结果=上次滤波结果。
2、例程
#define A 10
uchar Value;    //上次采样有效值
uchar AmplitudeLimiterFilter()
{
    uchar NewValue,ReturnValue;
    NewValue=GetAD();          //本次采样值
    if(((NewValue-Value)>A)||((Value-NewValue)>A)))
    ReturnValue=Value;
    else ReturnValue=NewValue;
    return(ReturnValue);
}

二、中位值滤波法
1、连续采样N次值,把采样值按大小排列,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2、例程
#define N 9
unchar MiddleValueFilter()
{
unchar i,j,k;
uchar temp;
uchar ArrDataBuffer[N];
for(i=0;i<N;i++)  //一次采集N个数据放入数组中
{
                 ArrDataBuffer=GetAD();
                  Delay();
}
for(j=0;j<N-1;j++)//采样值由小到大排列
{
                 for(k=0;k<N-j-1;k++)
                  {
                            if(ArrDataBuffer[k]>ArrDataBuffer[k+1])
                            {
                              temp=ArrDataBuffer[k];
                              ArrDataBuffer[k]=ArrDataBuffer[k+1];
                              ArrDataBuffer[k+1]=temp;
                    }
                  }
}
return(ArrDataBuffer[(N-1)/2]);        //取中间值
}

三、算术平均滤波法
1、连续取N个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
N较大时,信号平滑度较高,但灵敏度较低;N较小,信号平滑度低,但灵敏度较高。
2、例程
#define N 12
uchar ArithmeticalAverageValueFilter()
{
uchar i;
uchar Value;
uchar sum;
sum=0;
for(i=0;i<N;i++)
{
    sum+=GetAD();
    Delay();
}
Value=sum/N;
return(Value);
}

四、递推平均滤波法
1、把连续N个采集值看成一个队列,每次采集到的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数据。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平均计算,即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2、例程
#define N 12
uchar Data[];
uchar Gilde(Data[])
{
        ucahr i,Value,sum;
sum=0;
Data[N]=GetAD();
for(i=0;i<N;i++)
{
                  Data=Data[i+1];//所有数据左移,低位仍掉
                  sum+=Data;
}
Value=sum/N;
return(Value);
}

五、中位值平均滤波法
1、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相当于“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
连续采集N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和最小值,然后计算N-2个数的平均值。
2、例程
#define N 12
uchar Middle()
{
ucahr i,j,k,l;
uchar temp;
uchar ArrDataBuffer[N];
uchar sum,Value;
for(i=0;i<N;i++)//一次采集N个数据,存入数组
{
        ArrDataBuffer=GetAD();
        Delay();
}
for(j=0;j<N-1;j++)//采样值由小到大排列
{
        for(k=0;k<N-j-1;k++)
          {
            if(ArrDataBuffer[k]>ArrDataBuffer[k+1])
            {
                      temp=ArrDataBuffer[k];
                      ArrDataBuffer[k]=ArrDataBuffer[k+1];
                      ArrDataBuffer[k+1]=temp;
            }
          }
}
for(l=0;l<N-1;l++)
{
        sum=ArrDataBuffer[l];
}
Value=Sum/(N-2);
return(Value);
}

六、递推中位值平均滤波法
1、相当于“中位值滤波法”+“递推平均滤波法”。这种方法把连续N个值看成一个队列,每次采集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值。 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先去掉一个最大值和最小值,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平均值。
2、例程
char Filter()
{
char max.min;
int sum;
char i;
QUEUE[0]=NewData;
max=QUEUE[0];
min=QUEUE[0];
sum=QUEUE[0];
for(i=n-1;i!=0;i--)
{
          if(QUEUE>max)
        max=QUEUE;
    else if(QUEUE<min)
        min=QUEUE;
          sum+=QUEUE;
          QUEUE=QUEUE[i-1];
}
i=n-2;
sum=sum-max-min+i/2;//加入(n-2)/2目的为了四舍五入
sum=sum/i;
return(sum);
}

七、限幅平均滤波法
1、相当于“限幅滤波法”+“递推平均滤波法”。每次采样先进行限幅处理,再进行队列平均滤波处理。
2、例程
#define A 10
#define N 12
uchar Data[N];
uchar Limit()
{
        ucahr i,Value,sum;
        Data[N]=GetAD();
        if(((Data[N]-Data[N-1])>A)||((Data[N-1]-Data[N])>A)))
                Data[N]=Data[N-1];
        else
    Data[N]=NewValue;
for(i=0;i<N;i++)
{
                  Data=Data[i+1];
                  sum+=Data;
}
Value=sum/N;
return(Value);
}

八、一阶滞后滤波法
1、本次结果滤波结果=a*本次采样值+(1-a)*上次结果。
a代表滤波系数,a=0--1。
2、例程
#define a 128
uchar Value;
ucahr OneFactorialFiler()
{
uchar NewValue;
uchar ReturnValue;
NewValue=GetAD();
ReturnValue=(255-a)*NewValue+a*Value;
ReturnValue/=255;
return(ReturnValue);
}

九、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1、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权取得越大。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的平滑度越低。
2、例程
#define N 10
#define CoeSum 55
const Coefficient[N]={1,2,3,4,5,6,7,8,9,10};
uchar Data[N];
uchar AAGAFilter()
{
        uchar i,Value,sum;
        sum=0;
        Data[N]=GetAD();
        for(i=0;i<N;i++)
{
                Data=Data[i+1];
                sum+=Data*Coefficient;
}
Value=sum/CoeSum;
return(Value);
}

十、消抖滤波法
1、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清零,否则计数器加1。然后,判断计数器是否>=上限N(溢出)。如果溢出,将本次值替换当前有效值,并清计数器。
2、例程
#define N 20
uchar count;
uchar Value;
uchar Avoid()
{
uchar NewValue;
if(NewValue==Value)
    count=0;
else
{
                  count++;
                  if(count>N)
                  {
                     count=0;
                     Value=NewValue;
                  }
}
return(Value);
}

网友A:
10种软件滤波算法

网友B:
这个可以有 收下了 楼主

网友C:
不错的资料,程序有注释就更好了

网友D:
软件滤波算法    高大上。。

网友E:
以前用过,思路可以,这里的有些语法有问题

网友F:
收下了,学习验证,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