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IO接MOS管做开关用

楼主(2015-11-30):
F0的IO推挽输出,接PMOS管CM2301,输出RF_VCC给其他电路供电。
RF_PWR_EN_N是单片机IO口,输出1时,RF_VCC有1.5V左右,输出0时,正常3V。
后边电路在1.5时,也能读写寄存器。现在问题是为什么会有1.5V?
分析:
1、后边的C8大电容会储存一定电量,先把电放光,在重新上电,理论上应该是没有电压的,实际上量的话还是有1.5V,去掉C8也是会有的,所以我认为不是这个电容影响的。2、去掉C8,把后边电路去掉,在上电的时候,C7有电压,慢慢变为0。这个就不明白为什么了?
请高人来帮忙解答一下啊?

网友A:
上电时,单片机IO口初始化由0到1是需要时间的,所以PMOS的栅极在上电瞬间是认为0电压,是导通的。后面的电容在这一瞬间被充电了。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单片机IO口初始化由0到1是需要时间的,所以PMOS的栅极在上电瞬间是认为0电压,是导通的。后面的电 ...

对哦,非常感谢,这个没有想到。电压是有一个跳变的,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好办法处理吗?虽然感觉没有多大影响,但是感觉不爽。
功耗方面的还要考虑,后边电路用完就把电源关掉,电容储能会消耗。

网友B:
单片机IO口初始化由0到1是需要时间的

这个时间大概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时间大概是多少呢

这个时间我没去算,可以写个程序用示波器抓下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单片机IO口初始化由0到1是需要时间的,所以PMOS的栅极在上电瞬间是认为0电压,是导通的。后面的电 ...

换成NMOS是否可以解决上电瞬间导通这一情况?

网友D:
和管子有关,没有完全关断,换别的型号的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NMOS是否可以解决上电瞬间导通这一情况?

谢谢,我也想到了,不过NMOS的话,Ug-Us>开启电压才会导通,导通时输出的Ud给其他电路供电,这种情况下,我想到的就是:NMOS管G级接VCC,S级接单片机IO,但是IO输出才几个mA,还是没法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管子有关,没有完全关断,换别的型号的PMOS;

谢谢版主,手上只有这一种PMOS管,怎么判断什么型号符合呢?要看什么参数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手上只有这一种PMOS管,怎么判断什么型号符合呢?要看什么参数啊? ...

肯定要看啊;

楼主:
我意思是说看哪个参数呢,能完全关断的

网友E:
电容C7上并个电阻,作为负载放电用,如何?

楼主:
结贴,说明一下原因:
1、上电时,单片机IO从0-1需要时间,所以直接用IO接PMOS控制电源开关,导致电容的瞬间(有一定的时间)充电,当IO管脚变为1时,后边电路有一定的电压;如果换成IO接三极管,三极管控制PMOS,就可以解决。
2、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不是PMOS管不能完全中断,在接电阻负载或是空载时,后边电路是没有电压的。
而是因为,后边电路与单片机几个IO相连,由于其中几个IO漏电,导致后边电路总是有电压存在。
总结:如果使用单片机IO通过MOS管控制电源的开关时,当输出电路有与单片机连接时,在关闭电源前,需要处理好与单片机相连IO的状态,否则可能会有漏电现象。

网友F:
不知道你解决了吗, 应该和电阻有关,R13用1K的,R14用100K的,试试,我都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解决了吗, 应该和电阻有关,R13用1K的,R14用100K的,试试,我都是这样用的 ...

恩,楼上我做了说明,是单片机IO漏电所致,这个电阻我觉着不怎么影响。

网友B:
后边电路与单片机几个IO相连,由于其中几个IO漏电,导致后边电路总是有电压存在

IO漏电该怎么处理

网友:
C7/C8是滤波电容吧。使得输出电流更加纯净。吸收脉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漏电该怎么处理

不需要的时候,IO状态不要和外部有电压差。比如不用的置低,或是外部有上拉,IO内部就不要用下拉了;外部下拉,内部就不要用上拉了。

网友G:
RF的IC和MCU的IO管脚相连,电流从MCU的IO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RF的IC和MCU的IO管脚相连,电流从MCU的IO过去的。

是这样的。

网友H:
我也觉得和电容没什么关系。。

网友I:
mcu 上拉电阻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