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keil设置问题,求大神打救啊!!!!

楼主(2015-11-30):
设置如图片所示,但是会提示error,是因为缺少文件吗,还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A:
这个是我 的,你看下

网友B:
很明显提示缺少文件,看一下提示的路径下的文件是否存在,或者头文件包含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C:
提示是找不到那个 INI 文件。
如果文件确实存在,也可能是中文路径名引起的。
请注意,工程路径里的文件夹名称尽量不要使用中文和特殊字符!

网友D:
那是一个在下载程序前用下载器配置MCU的一份参数文件,低端单片机不需要这个文件,只需要ROM分布文件就可以了,具体可以重新建一个新工程看一下.

网友E:
高手很多,呵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