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规则的问题:“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

楼主(2015-11-30):
指的是最小阻焊层的间距,说白了就是焊盘间最小绿油的宽度,可以去掉不进行DRC检查

网友A:
删掉肯定是不行的。你可以将数子改成 0 就OK 了。

网友A:
但是你要注意,每个规则都有他存在的意义,只要你自己能正确识别的话,是不需要规则的。所以针对不需要的规则尽量修改参数。

楼主:
学习了,谢谢二位版主的耐心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掉肯定是不行的。你可以将数子改成 0 就OK 了。

网友B:
指的是最小阻焊层的间距,如果不想设置这个规则的话可以把数值改为0,这样DRC时就不会检查这条规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