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这个电路图是什么意思?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5-11-30):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请教下这个MOS管作用是开关吗?整个电路什么作用呢?努力学习中,,,

网友A:
……看出来你是小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出来你是小白了……

:dizzy:是的

网友A:
应该是开关电路吧,通过485_en控制通断的

网友B:
V485_EN 高电平时,Q26导通使Q25 导通.

使用MOS管是因为导通内阻小.

VCC_5V 和VCC__5V,猛一看还以为是同一个标号......

为了使Q26可靠饱和, R261换10K,

为了防干扰C282换成100K电阻,

C285,R259 可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V485_EN 高电平时,Q26导通使Q25 导通.

使用MOS管是因为导通内阻小.

真如你所说,,,真没留意VCC_5V和VCC__5V,,,我说怎么同一个网络还搞这有什么意义呢,,,被坑大了
谢谢大神解答

网友C:
做开关用的,通过V485_EN使能信号去控制5V电源。

网友D:
VCC_5V和VCC__5V谁出这种图啊,真坑

网友E:
进来听大神分析的,学习了

网友F:
这网络标号,差点没看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VCC_5V和VCC__5V谁出这种图啊,真坑

是被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网络标号,差点没看错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