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309可以直接接1X9光模块吗?

楼主(2015-11-30):
RTL8309可以直接接1X9光模块吗?

网友A:
8309貌似不支持光口模式,你是需要做什么功能?

网友B:
RTL8309N或RTL8309M或RTL8309G或RTL8309SB,
你用的什么型号,N和M可以配置光口,8个口都可以随便配置成光口。

楼主(2017-08-09):
谢谢各位大神了,结贴

网友C(2018-11-01):
RTL8309N 是可以支持光口的

网友D(2021-01-07):
引用 网友B:
RTL8309N或RTL8309M或RTL8309G或RTL8309SB,
你用的什么型号,N和M可以配置光口,8个口都可以随便配置成光口 ...

老大,请问09N和09M
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