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你的串口开发的一些困惑

楼主(2015-11-30):
串口是我们最常用的外设之一,在开发过程中有什么困惑呢,可以说说

网友A:
有时候接收端总是收不到数据

网友B:
接收中断配置有时候有问题

网友C:
有时在发送的时候,因为时钟问题,导致发送失败

网友C:
在做485的时候注意那个使能脚

网友D:
遇到过串口校验位是“1”校验,“0”校验的,用的是GD32,不知如何配置。

网友E:
波特率设置的问题的,,常常是没有整明白其采用的频率的。

网友F:
这个在设置器波特率的时候,没怎弄明白其采用的最终频率是多大的以及在哪查看的。

网友F:
还就是怎样来测试该串口采用的最终频率是多大的

网友B:
串口的波特率由库函数自动生成,这一块有时可能因为频率过高或过低导致问题出现

网友G:
停止位有时候不匹配导致一些问题的产生

网友H:
这个是最常用的外设,但是也是不太好掌握的。

网友I:
这个需要多测试的就可以的

网友J:
串口的用好了是会很方便我们数据的传输的。

网友K:
作为串口开发来说,一是需要把电平信号的匹配好的,单片机的是TTL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