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解惑:原边反馈和副边反馈的比较

楼主(2015-11-30):
有资料说基于副边反馈的电路组件数目较多,所需电路板空间大。但是我觉得电源主要还是变压器在决定其体积的大小,两种拓扑结构都需要变压器,在体积上貌似不是很大。求大牛指点。

网友A:
原边反馈的就是在辅助绕组上用两个电阻分压,送到IC控制脚,控制输出电压,可以省几个元件。
副边反馈需要在输出端弄个电压基准,加个光耦,多了几个元件。
两种结构变压器体积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边反馈的就是在辅助绕组上用两个电阻分压,送到IC控制脚,控制输出电压,可以省几个元件。
副边反馈需要 ...

哦哦,多谢多谢。

版主,您觉得原边反馈的主要优势在哪? 我怎么感觉他的输出电压的纹波会很大呢! 这种拓扑用在什么场合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边反馈的就是在辅助绕组上用两个电阻分压,送到IC控制脚,控制输出电压,可以省几个元件。
副边反馈需要 ...

比如这个电路,变压器次级只用二极管和电容,我感觉会用很大的纹波。不知道理解得对不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这个电路,变压器次级只用二极管和电容,我感觉会用很大的纹波。不知道理解得对不读。

...

如果输出电容足够大,ESR足够小,输出纹波是不会有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输出电容足够大,ESR足够小,输出纹波是不会有多大的

哦,多谢多谢

网友B:
ps反馈可能 在 负载调整率和输入电压调整率上稍微差一些

我怀疑,没有用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这个电路,变压器次级只用二极管和电容,我感觉会用很大的纹波。不知道理解得对不读。

...

这只是示意图,你可以加滤波器啊
PSR的好处就是半导体公司宣称的那样,
省431和光耦,节省元件成本,PCB面积,加工成本,减少故障率
节省PCB面积尤其是在小功率充电器这一块,像手机充电器,省了这几个元器件,会方便布板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反馈可能 在 负载调整率和输入电压调整率上稍微差一些

我怀疑,没有用过 ...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只是示意图,你可以加滤波器啊
PSR的好处就是半导体公司宣称的那样,
省431和光耦,节省元件成本,PCB ...

多谢,明白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