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5-11-30):
本人使用的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 PWR_STOPEntry_WFI);
然后在进入之前 开启了定时器,定时器也有中断,我把定时器停止后就无法唤醒,启动定时器又自动唤醒。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对的吧,定时器到了就醒了,没有唤醒的事件应该不会醒的

网友B:
确实如楼上所说,当你开串口接收中断的话,有数据接收也会唤醒的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低功耗情况下能省电到什么程度

网友D:
M3的低耗应该还可以,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