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变量差值计算如何实现?

楼主(2015-11-30):
打个比方,时间从1秒,2秒,3秒,4秒开始跑。。。。
我起步时候是 3秒,停步时间是23秒,那时间就算出来为   23-3=20秒。
如果起步时间是 58秒,停步时间是6秒,那时间就是60-58+6 = 8秒。

unsigned int a,unsigned int b;
为起步时间,b为停步时间。
要计算 b和a之间的差值,
问题就来了,当变量在没有溢出之前,停步时间减去起步时间就是相差时间。
但如果溢出了,则为 65536-a+b 的情况。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时间差做 一个前提条件,
文字表达意思是:
如果时间差大于20秒,则执行后面的语句。
这个怎么表达?

楼主:
能整编成  if    (;;) ||  (;;)    这个类型么?

楼主:
if(b>a) (b-a)>20     或者   if (b<a)(65536-a+b)>30
只要差值大于 20 。

网友A:
65535不够那就用32位的啰,40多亿秒总不会溢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535不够那就用32位的啰,40多亿秒总不会溢出了吧?

这个太合理,有没有什么办法处理这种溢出的问题的计算。
程序如何表达????

网友A:
这里首先假定int是16位的,那么int a; a的范围是-32768~32767;所以上面说的65536其实是不对的。

要处理你说的问题。可以这样定义unsigned int a,b;
这样b-a就是它们的差值,即使a还没溢出而b已经溢出也没有关系。因为a很接近溢出的时候,其实相当于负数接近0的时候。

网友B:
我起步时候是 3秒,停步时间是23秒,那时间就算出来为   23-3=20秒。
为什么不是80秒,不是3620秒,不是十年又20秒
如果起步时间是 58秒,停步时间是6秒,那时间就是60-58+6 = 8秒。
为什么不是68秒
你怎么知道只过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网友C:
楼上正解.
要尽量避免溢出.
可通过增加数据范围或者及时减小数据值的方式避免溢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起步时候是 3秒,停步时间是23秒,那时间就算出来为   23-3=20秒。
为什么不是80秒,不是3620秒,不是十 ...

假设有个变量sec来表示秒数,那么每过1秒就sec++,它到60也好120也好,不需要限制在0~60范围之内呀。

楼主:
void Time0() interrupt 3
{

        if(Fifty_ms++==20)
        {
                Fifty_ms=0;
                Second++;
        };           //自加一次为50ms
}

我的定时器是这样的, 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Second ,
通过计算原来Second初值,跟后面Second值来计算 时间差。

请问这个 怎么实现?

没有理解楼上几位的意思。:$

网友D:
避免溢出只能增加数据范围。

sec不能无限增大去吧,达到某个条件就要重新来过才行的啊

网友E: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第八名,恭喜恭喜~打赏细则详情请戳https://bbs.21ic.com/icview-1219832-1-1.html

网友F:
再加个变量sec作为秒的记录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避免溢出只能增加数据范围。

sec不能无限增大去吧,达到某个条件就要重新来过才行的啊 ...

达到 65535的时候,Second会清零,可是我这个办法,怎么计算差值?

有知道的大神帮忙指导下么???

网友G:
既然LZ用了16位的变量,只判断20秒左右的差值,那么判断间隔肯定不会大于65536秒的,对吧?所关心的溢出问题,也应该仅出现在65535附近的一小段时间里。所以,不用担心几天,几年的问题,只关心附近这几分钟就可以了。
uint16_t TimeDiff(uint16_t tmStart, uint16_t tmStop)
{
    if(tmStop >= tmStart){
        return (tmStop - tmStart);
    }else{
        return (65536 - tmStart + tmStop);
    }
}

    ……
   if(TimeDiff(a,b) > 20){
        ...
    }

网友G:
或者写得紧凑点:
  1.     c = (b >= a) ? (b - a) : (65536 - a + b);
  2.     if(c > 20){
  3.         ...
  4.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或者写得紧凑点:

非常感谢楼上的 解答!
明白了!

对于
c = (b >= a) ? (b - a) : (65536 - a + b);

可否再请请教下,语句 ? 语句 : 语句
这个格式的语句 是怎么使用的? 我找不到这样的资料,想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 解答!
明白了!

c = (条件)?a:b;
等价于
if(条件){
    c = a;
}else{
    c =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