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
[电子元器件] 不计成本!求最小温飘方案!

楼主(2015-11-30):
不计成本!求最小温飘方案!
                电桥输出的微弱信号的数据采集,求最小温飘方案,不计成本(200以内)!
                检测压力传感器惠斯通电桥输出的微弱信号(1mV-30mV),最终目的是要经过ADC读到MCU里面去(接24bitAD的话估计放大16倍都足够了),比如忽略压力传感器本身的温飘外(先不管传感器温飘多大),求,如何才能获得最小温飘的系统;
                我了解到,用仪表放大器的话,仪表放大器本身有"Gain Error VS Temperature"        "Offset Voltage Drift"这些明显的温飘,而且不小。如果选用外接电阻来决定放大倍数的仪表放大器还会被外接电阻的温飘系数拖累,更加不靠谱。
有的大侠会建议用带PGA功能的ADC如ADS1247、ADS1232这类,我对比了一下这两款ADC的温飘系数,感觉差别不大
(ADS1247好一些),ADS1232的功耗比ADS1247大两三倍(估计要3mA左右),
先排除掉ADS1232。目前仪表放大器初步选定的型号有INA333,INA337,LTC2053HMS8(这个比前面两个贵很多,看pdf没看出好在哪里)
如果自带PGA功能的ADC及仪表放大器都能接受的话,哪种方案能得到更小的系统温飘?
求大侠推荐超低温飘的ADC或超低温飘的表放大器,型号。

网友A:
不光是温漂的问题,这里传感器有专用芯片,非常便宜,远比你用运放做的好,搜电子称芯片。。。。

网友B:
电子称多采用双积分ADC直接采样。
最小信号1mV不算小了,选用高精度低温漂的运放应该就能满足应用了,推荐楼主看下SGM8552,20nV/°C的温漂应该足够用

网友C:
不计成本还200以内?连个高稳定电阻都难买

网友D:
用斩波OP就可以了,专用IC,如称重,都用的斩波原理,再用Z-V AD,用速度换取精度而已。

楼主:
谢谢bluecup 谢谢yanwen217 谢谢zyj9490 我用在水位深度的压力传感器上的,不是称重传感器,我不知有没有区别,是绝压传感器,在标准大气压下用2.5V供电,传感器输出1101uV左右。我要精确到1mbar以内,则数据采集至少要采集到0.5uV的信号。

网友C: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114
上面这个是拿1232做的,加AZ和AC吧,实现应该不难.拿电阻做比例的话你的钱不够用.

楼主:
谢谢 摸摸,1232的功耗大了些,而且温漂不小吧?我需要1mA以内的功耗,1232在3mA左右了。

楼主:
摸摸,什么是AZ  AC?我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摸摸,什么是AZ  AC?我不明白

自调零,自校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摸摸,1232的功耗大了些,而且温漂不小吧?我需要1mA以内的功耗,1232在3mA左右了。 ...

那我就没办法了.推荐1232是因为它的噪声低,其他好像很少有噪声那么低的.
其实1232问题不少.零点偏差大,所以要自校零和自校准

网友C:
我做过LTC2400 LTC2449  ADS1232  LTC2440
都是业余做的,我本职不是搞这个的,所以都是有时间就做来玩玩而已.
2400自带调零,零点很好,2449和2440可能是我用的前端不好,效果和2400差不多,但看参数是比2400好.
1232是我目前拿到过噪声最低的一个了,但是其他效果不怎么样,问题比较多,按手册上的推荐就是:电子称.确实这货就只适合做电子称.
1232做出来噪声可以到1uV以下(有可能是自带了平滑处理),2400等等基本噪声都要到4-5uV.平滑后也就1-2uV,
ADS1259和128X本来想做,但是手上没有,价格太高暂时没购买计划.

楼主:
其实我很想知道,在温漂问题上,是不是大部分仪器放大器都比不上随便一个带PGA功能的ADC,如果是这样,我就放弃寻找超低温漂的仪放芯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很想知道,在温漂问题上,是不是大部分仪器放大器都比不上随便一个带PGA功能的ADC,如果是这样,我就 ...

仪器放大器固然有它自己的优点.但是放大的比例稳定度取决于你的电阻.
片内放大器里面的电阻多为晶圆电阻对,精度不一定高,但温漂一致性要比一般买的电阻拼起的好.

网友C:
其实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这样的一个东西的.
感觉国内的一些设计都比较...
像我们设计的一些东西都考虑好几个方案,分模块做试验.并按成本和实际效果总结起来计算实际成品应该采用什么方案和元件.
很花时间和金钱,但能得到很多经验.

楼主:
谢谢摸摸,我也是业余做来玩玩,所以没太考虑成本性价比,因为业余时间弄,没有连续时间可以多方案对比或者测试,所以就来坛里碰碰运气,毕竟坛里前辈,大牛多。我还想等等有没有大牛能提供一些低温漂的仪器放大芯片或者是低温漂的ADC,或者给我多些建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这样的一个东西的.
感觉国内的一些设计都比较...
像我们设计的一些东西都考虑好几个 ...

说得很有道理呀,搞方案开发就是烧时间,金钱。

网友F:
顶11L,在用MCU的时候可以加上模拟开关做自动调整,只要一个高精度的参考就好了,不过还是用时间换精度

网友G:
ADC、基准、精密电阻都用低温漂的好了;
(列个公式做误差分析)
有条件的还可以做个恒温箱,加温度补偿;

网友H: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第四名,恭喜恭喜~打赏细则详情请戳https://bbs.21ic.com/icview-1219832-1-1.html

网友I:
如果不介意,用51 + mosfet + 加热丝 做个恒温。

网友J:
我来学习的,受教了,谢谢

楼主:
摸摸是大牛啊,我跟你一样喜欢在上面淘高位表。但是没你玩得深入,上面的毫欧计是你的杰作么?高人啊,膜拜一下。再次谢谢摸摸:-D

那个不是我做的.我不懂单片机.

网友K:
要么把不计成本去掉,要么把200以内去掉。。。。。。

网友L:
耍流氓的问题,直接用LTC2440,根本不用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LTC2400 LTC2449  ADS1232  LTC2440
都是业余做的,我本职不是搞这个的,所以都是有时间就做来玩玩而已 ...

LTC2440是不带Pga的差分ADC,看了一下,噪声很低哦,有点想试试,再看一下,功耗怎么要那么大?8mA以上啊?请教摸摸,用7.8HZ的采样率是否也那么高功耗?手册里好像没有采样率与功耗的对应关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