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做的DS18B20的程序,在GD32上无法运行

楼主(2015-11-30):
为什么用STM32做的DS18B20的程序,在GD32上无法运行

网友A:
估计你在移植的时候把IO管脚没有换

网友B:
时钟问题吧,DS18B20对时钟比较敏感的,建议用示波器看下

网友C:
应该是时钟问题,我以前在51上的程序,移植到STM32上,结果也出现类似的问题,最后还是用示波器一个波形一个波形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