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F103多机通信的物理实现问题?

楼主(2015-11-30):
      目前一项目,最好能把6个从机做到一块PCB上,以便选型。
STM32F103支持多机通信(地址在UART_CR2的最低4位,最大能配置16个节点)。这个多机通信是直接在TTL电平下用主机MCU的TX连到多个从机MCU的RX,多个从机的TX同时连到主机的RX上实现的吗?  还是必须转换成RS485网络实现的?
      等待权威解答,谢谢!

网友A(2016-10-14):
遇到同样的问题 .目前采用的是加485芯片搞定的 .本来也是要跑一个板级的mdobus通信;

来个传送门 貌似可以直接ttl互联.不过 要做些处理

关于STM8使用TTL电平串口多机通信无法发送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44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