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新手画板,FPGA板,请各位指正

楼主(2015-11-30):
主要器件:Cyclone III,SDRAM,双层板
本来想发源文件,不过2M大小,超过附件大小要求了

楼主:
谢谢鼓励,对于SDRAM或者DDR,当初有考虑等长布线的问题,看网上一些教程都说利用蛇形布线,但我感觉按我这个布局,用蛇形布线的话,线间距也得增加一倍多,空间需求也增大很多,所以有没有一些技巧或者更好的布局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鼓励,对于SDRAM或者DDR,当初有考虑等长布线的问题,看网上一些教程都说利用蛇形布线,但我 ...

https://bbs.21ic.com/icview-402960-1-1.html你可以参考一下这种

网友B:
没细看 看着还不错,但是铺铜电源部分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细看 看着还不错,但是铺铜电源部分太近了。

你是说铺铜离电源信号线距离太近了,需要加宽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