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BOOST芯片,将锂聚合物3.7V电池升压到5V使用

楼主(2015-11-30):
锂聚合物电池电压范围为3V到4.2V,希望升压后的5V可以提供稳定电流能达到5A左右。请问目前有哪些芯片可以达到该要求,并且在设计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A:
矽力杰SY7066可以到达楼主的要求,datasheet可以百度一下看看具体参数。

网友B:
这电池还不得着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还不得着火了?

为什么会着火?因为电流太大吗?我并没有限制电池的容量,容量大了,自然可以提供足够大的电流吧。

网友C:
EG1501
EG1503移动电源方案,可以做到
深圳屹晶微
QQ:2771141186

网友D:
5A的电流着实不小,个头可不是充电宝那么小巧哎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还不得着火了?

依据?:L

网友F(2016-02-18):
2楼,SY7066做不到5A.我这边是SY代理,可以Q我447400071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看SY7066 datasheet上面 峰值电流是6A的,5A的输出电流达不到吗?

做不到,我们建议做3A以下,那散热量太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做不到,我们建议做3A以下,那散热量太大.

不知道SY有没5A 合适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