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4412开发板Android和LinuxQT烧写方法

楼主(2015-11-30):
使用fastboot烧写Android和通过SD卡烧写LinuxQT方法
刚收到开发板,按此方法成功烧写系统,赞
镜像文件:
Android
Linux + QT
注意:AndroidLinux+QT系统的烧写完全一样
镜像文件的位置和组成
zImage
ramdisk-uboot.img
system.img
两种烧写方式:
fastboot烧写方式
这种方式比SD卡烧写方式要快很多,建议调试的时候使用这种方法
SDTF)卡烧写方式
在下载错误的u-boot后必须使用到SD
fastboot烧写方式下载Android系统
硬件平台
4412开发板底板+核心板
串口线
OTG线(自备)☆(OTG线现在提供了)
软件平台
Win7或者XP系统
fastboot工具
USB驱动,也是OTG线连接手机需要的驱动(豌豆荚或者360手机助手)
超级终端或者其它串口软件(其它软件不一定好用,超级终端参考使用手册附录)
fastboot烧写
第一步:拷贝Android相关的镜像到fastboot文件夹中
第二步:打开超级终端,默认波特率115200
第三步:启动开发板,串口进入倒计时,输入任意字符,进入u-boot模式
fastboot下载:
第四步:格式化eMMC并创建分区,注意:1、此步骤可以跳过!不必每次都格式化分区;2、格式化命令不会删除uboot文件和Linux内核文件
fdisk -c 0
按照默认方式给EMMC分区
Linux内核镜像文件为5M
Android镜像文件为300M
DataCache文件为1G
临时文件为300M
剩下的为用户区,例如使用手机的时候下载的电影小说都是放在这个区域
如果想更改Linux内核镜像文件区域的大小,只能更改u-boot文件,我们提供源码
例如fdisk -c 0 500 1026 600 可以将EMMC分为Android镜像500MDataCache文件夹为1026M、临时文件为600M
fastboot下载 :
fatformat mmc 0:1
格式化Fat文件系统,也就是默认最大的用户存储空间
ext3format mmc 0:2
格式化Android镜像文件
ext3format mmc 0:3
格式化DataCache分区
ext3format mmc 0:4
格式化临时文件保存区
第五步:连接开发板和PCUSB_fastboot_tool工具,串口中输入命令
fastboot
第一次执行这一步的时候会需要手机助手帮您下载驱动软件,我已经测试过豌豆荚和360手机助手,都是没有问题的
fastboot下载:
第六步:打开\USB_fastboot_tool\ platform-tools文件夹中的cmd.exe,注意,如果下面4个文件,可以分开安装
cmd.exe窗口中输入以下命令,提示:只有编译后代码对应文件改变了才需要烧写,其它未更改的不要要烧写,改内核重新烧写内核,其它不用烧写
fastboot.exe flash bootloader u-boot-iTOP-4412.bin
注意新手不要烧写执行这一步:fastboot.exe flash bootloader u-boot-iTOP-4412.bin
fastboot.exe flash kernel zImage
fastboot.exe flash ramdisk ramdisk-uboot.img
fastboot.exe flash system system.img
fastboot -w(格式化FATDatacache分区)
上面的命令可以一条条执行
第七步: cmd.exe中输入
fastboot reboot
TF卡烧写Linux-QT
硬件平台
4412开发板底板+核心板
串口线
大于2GTF卡或者SD卡(自备)
软件平台
Ubuntu系统,Windows系统
超级终端或者其它串口软件(超级终端的使用参考xxx
制作可以下载的TF
第一步:给TF卡分区
TF卡插入开发板上,连接开发板串口到电脑,EMMC启动方式,开发板启动
超级终端返回数据中出现倒计时,输入任意命令,进入uboot
输入下列命令(同EMMC,只是把0换成1
1) fdisk -c 1
2) fatformat mmc 1:1
3) ext3format mmc 1:2
4) ext3format mmc 1:3
5) ext3format mmc 1:4
第二步:烧写u-boot
使用读卡器连接TF卡或者SD卡到Ubuntu系统,查看磁盘命令
进入U-boot所在目录iTOP4412_uboot
通过使用df -l命令查看盘符,确认盘符编号下面指令最后一位由盘符决定
执行命令烧写u-bootTF卡:./mkuboot /dev/sdb(有可能sdc或者其它)
制作可以烧写的TF
注意
2GTF卡,上述第一步,进入uboot命令行后输入的第一条命令改为:fdisk -c 1 300 300 300,其它不变
如何确认TF卡制作成功
TF卡插回开发板,拨码开关改成从TF卡启动(100),开发板启动串口能够输出数据,进入读秒
TF插入PC后少了部分空间
一定记得将拨码开关恢复到(011
使用TF卡烧写
烧写系统,可以在Windows或者Ubuntu
第一步:TF卡接入PC中,建立sdupdate文件夹,文件夹名字是固定的
第二步:拷贝镜像到TF卡中
第三步:TF卡插入开发板,PC打开超级终端。没有必要动拨码开关,开发板启动,超级终端开始倒计时,按任意键进入u-boot
第四步:超级终端中输入命令
sdfuse flashall(也可以分开烧写,也可以单独烧写)
下面是分开烧写的命令
sdfuse flash bootloader u-boot-iTOP-4412.bin
注意新手不要烧写执行这一步:sdfuse flash bootloader u-boot-iTOP-4412.bin
sdfuse flash kernel zImage
sdfuse flash ramdisk ramdisk-uboot.img
sdfuse flash system system.img
等待更新完成,输入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