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降低功耗

楼主(2015-11-30):
大家好,有问题请教一下:
在降低功耗方面,大家都有什么方法啊,基于软件?
手头的项目是电池供电,100mAH的电池,差不多用2天。上头说这个必须解决到至少工作3天。 我们采用的低功耗的MCU,我也设置了使其进入低功耗,一些外设,也都是在不用是就关闭了。 所剩电量在不同的级别,关闭一些外设。当电量剩下5%时,使MCU就进入深度睡眠。 我知道的都做了,但是功耗还是将不下来,大家有什么高招,再次谢谢。

网友A:
进入低功耗模式总该有点效果吧?没效果,还叫什么低功耗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低功耗模式总该有点效果吧?没效果,还叫什么低功耗MCU?

这个当然啦。我想有个整体的思路,提升整个系统的续航时间。

网友B:
真正解决低功耗从以下2点来着手
1 mcu 型号?运行频率
2 外部电路 贴来看看

网友C:
智能手环用的都是几十mAh的锂电池,都还能工作几天的,楼主的系统应该是没有考虑周到;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正解决低功耗从以下2点来着手
1 mcu 型号?运行频率
2 外部电路 贴来看看 ...

谢谢您。至于外部电路,贴出来也没有意义。因为,我现在只能在软件上想办法。我也觉得吧主频将一半测试一下电流。现在硬件已经做好了,不会更改的。 我们使用 sillcon labs 的M4内核的MCU,现在运行在14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智能手环用的都是几十mAh的锂电池,都还能工作几天的,楼主的系统应该是没有考虑周到 ...

从软件上考虑,我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软件上考虑,我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谢谢

软件是基于外部硬件电路的,根本上还是要看外部硬件的耗电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至于外部电路,贴出来也没有意义。因为,我现在只能在软件上想办法。我也觉得吧主频将一半测试一 ...

除了降频率
外部电路仔细考量是很有必要的
不贴出来也没关系
你自己可以检查下
1 所有的IO配置是否合理
2 上下拉阻值是否可以更改
3 电源转换是否可以用更低功耗的替换
4 外设的en是否都有效的利用起来
5 led的 限流电阻改大(如果亮度没要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至于外部电路,贴出来也没有意义。因为,我现在只能在软件上想办法。我也觉得吧主频将一半测试一 ...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软件上减低功耗是跟外部硬件电路是密不可分的,是需要硬件设计支持的!大体上思路就是,在不需要的时候,尽可能将所有外部电路的电源切断并使MCU进入低功耗模式,需要的时候再打开,并尽可能降低“需要时间/不需要时间”这个值。

外部电路如果设计合理,那么软件上的调整可以有效降低功耗到预期水平,如果硬件上本身设计不合理,软件降低功耗带来的效果很可能很有限,甚至根本就不可能通过软件优化达到预期的功耗水平。

另外,目前对于大多数系统,采用低功耗MCU时,MCU的功耗往往在整个系统功耗中占比很低。

总而言之,无论如何,把外部电路贴出来,才好给你具体分析,否则的话,我能说的也只有这些了。

网友D:
@jjjyufan    说的也很专业,如果楼主没考虑到,可以参考,尤其是外部电路关闭状态时,MCU与外部电路连接的IO口的配置,输入还是输出?输出的话,是输出的高还是低?这里很可能导致异常的电流消耗。

网友E:
最低功耗是硬件决定的,软件能做的就是不出BUG,来保证硬件能够达到预期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jjjyufan    说的也很专业,如果楼主没考虑到,可以参考,尤其是外部电路关闭状态时,MCU与外部电路连接的 ...

谢谢你,受教了。你所说的,在代码中基本上都有所体现了。

网友F:
低功耗也很费电,

不知道你的什么用途,如果可以:

休眠--定时唤醒查询/任务触发唤醒--处理任务--休眠

网友G:
低功耗要从硬件上一点一点来扣,这个只能积少成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受教了。你所说的,在代码中基本上都有所体现了。

好吧,看来楼主还是不相信优化功耗的软件设计跟硬件平台的关系大,不愿意贴图,并且软件设计“合理”,好吧,看不到具体硬件,没有其它好的思路了

网友H:
加大电池吧,一般到了这个级别,软件和硬件都不容易升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加大电池吧,一般到了这个级别,软件和硬件都不容易升级了。

如果楼主能贴出电路和他的应用方法,也许能找到优化的可能

网友I:
平均 2.x mA 的电流,已经不算太高了。继续挖掘,楼主需要分别测量一下割断所有外部电路,仅保留MCU时的功耗、各可以关断外部电路和无法关闭电路的功耗。
  M4内核的所谓低功耗烂片子,Stop 时功耗是多少?Halt 时是多少?Run 时又是多少?需要测试下是否达到DataSheet上的数值,有哪里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