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助啊!为何连这么简单的数码管显示都不亮

楼主(2015-11-30):
用的是STC15F204EA芯片,其他结果都不出来,所以先测试数码管,结果数码管都不亮,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数码管是23101BS

网友A:
共阴极数码管还是共阳? R15,R16 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阴极数码管还是共阳? R15,R16 的作用是什么?

共阴共阳的写法我都试过了,都没亮,单片机的I/O口高低变化是符合程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共阴共阳的写法我都试过了,都没亮,单片机的I/O口高低变化是符合程序的
...

你的电路中Q1,Q2,好像永远也关不断

网友B:
这不是程序问题,是要先理解电路原理,如果软件靠试出来的,永远做不好产品的。
原理图都是错误的,软件如何可以做好?
这个原理图错误太多简直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程序问题,是要先理解电路原理,如果软件靠试出来的,永远做不好产品的。
原理图都是错误的,软件如 ...

对,这个原理图确实有好多错误,今天已经改好了,灯也亮了,感谢大侠

网友C:
louzhu楼主,地图错了,不亮很正常啊
公共端直接接电源或者GND就好了

网友C:
abcdef需要接先流电阻

网友D:
楼主,你这个电路有问题!

网友D:
如果是共阳的数码管,你这个1K的下拉电阻就不应该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