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有办法从d43文件抽取反汇编列表啊

楼主(2015-11-30):
就像
  1. objdump -D -S xx.elf >> xx.lst

出来的那种效果. 不是以下设置的那种效果.

我尝试过iar设置生成elf文件,再用msp430-elf-objdump 去dump,结果没有代码产生.

网友A:
这个。。不容易吧
为啥要抽取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容易吧
为啥要抽取这个?

时序要求太严格了,也是想对IAR的编译结果又点比较深入的了解.

网友A:
,关键的时序,直接用汇编写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时序,直接用汇编写代码吧

这个
不熟啊,而且,以后基本不用了.只是因为涉及低功耗才用的这个.
晶振频率还有限制:Q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
不熟啊,而且,以后基本不用了.只是因为涉及低功耗才用的这个.
晶振频率还有限制 ...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430一般可以到16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430一般可以到16MHz

FR5969,本身可以工作到16M没有意义,每增加1M工作电流增加100Ua,工作频率高了,供电供不起,我这里是采用无源的方案,存粹靠125K磁场供电的。

网友B:
我这里是采用无源的方案,存粹靠125K磁场供电的。

这样的供电能带的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FR5969,本身可以工作到16M没有意义,每增加1M工作电流增加100Ua,工作频率高了,供电供不起,我这里是采 ...

这个供电不错。你也可以考虑在msp430休眠的时候把能量收集起来

网友C:
430 的内部16M时钟误差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供电不错。你也可以考虑在msp430休眠的时候把能量收集起来

能量收集是必要的,不过我的角度是节能,优化数据处理,而不是去考虑增加能量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供电能带的动吗

能,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量收集是必要的,不过我的角度是节能,优化数据处理,而不是去考虑增加能量供给. ...

哈哈,看来你是做嵌入式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来你是做嵌入式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