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SPARTAN 6 配置SPI FLASH失败

楼主(2015-11-30):
FPGA芯片:XC6SLX150,FLASH M25P64,用JTAG可以烧写FPGA,但是不能烧FLASH,
impact给出的信息如下:
elected part: M25P64
Unprotect sectors: FALSE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5/11/30 16:30:33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25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SPI access core not detected. SPI access core will be downloaded to the device to enable operations.
INFO:iMPACT - Downloading core file D:/Xilinx/14.7/14.7/ISE_DS/ISE/spartan6/data/xc6slx150_spi.cor.
'1': Downloading core...
LCK_cycle = NoWait.
LCK cycle: NoWait
done.
'1':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iMPACT - 0011 1100 1110 1100
INFO:iMPACT:2492 - '1': Completed downloading core to device.
'1': IDCODE is 'ffffff' (in hex).
'1': ID Check failed.
INFO:iMPACT:2488 - The operation did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y.
INFO:iMPACT - SPI Device not found.
INFO:iMPACT:2488 - The operation did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y.
INFO:iMPACT - '1': Flash was not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4 sec.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5/11/30 16:31:27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25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IDCODE is 'ffffff' (in hex).
'1': ID Check failed.
INFO:iMPACT:2488 - The operation did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y.
INFO:iMPACT - SPI Device not found.
INFO:iMPACT:2488 - The operation did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y.
INFO:iMPACT - '1': Flash was not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0 sec.

用示波器测量Flash的信号:1.黄色:时钟
2.蓝色:片选
3.红色:Din
4.绿色:MOSI
信号很怪异,片选拉低后,MOSI先于时钟给出,时钟断断续续,片选很快就拉高了

楼主:
补充一下:起初怀疑是IMPACT的版本问题,后来用14.4.14.7.13.2都是这样的现象

网友A:
第二行信息。芯片的写保护引脚没有设置对吧,是不是下拉使能写保护了?

网友B(2019-12-23):
老哥,你的示波器波形跟我检测到的一模一样,不知道为啥……那我估计就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B:
我自己设计的板子,FPGA是XC6SLX45,FLASH芯片是M25P16

网友C:
flash 的hold引脚要用1k电阻拉到3.3V,另外JTAG的TCK 时钟不要用25M,改到低于20M比较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lash 的hold引脚要用1k电阻拉到3.3V,另外JTAG的TCK 时钟不要用25M,改到低于20M比较合适 ...

您好,HOLD引脚我用10k上拉的,应该没问题,但是更改时钟这方面我还不会,研究了一会也没找到在哪里,我用的ISE14.7,请问你知道在哪里更改吗?

网友B:
终于弄懂了,这种情况是MOSI和MISO反接的结果,不认真害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