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并网逆变器入网电流倒灌问题???

楼主:
实验的控制对象是:LCL型滤波三相并网逆变器;控制目标:将其控制成电流源形式进行并网,带变压器,变比为1:2;即电网侧为高压侧;
直流母线是:380V电网经过三相不控全桥二极管整流得到的直流电压;
锁相环:采用常规的SSRF-SPLL(即单同步坐标系软件锁相环);
开关频率设置为8K;
中断方式:峰谷中断。
现在的问题是:一发PWM波,入网电流就会回流倒灌,导致直流母线电压上升,进而报故障停机。实验波形中显示,入网的U相电流与电网的U相电压相位是相反的,故导致电流倒灌,但是为什么会反相呢???
更有意思的是:将开关频率改为5K后,同样的算法,实验正常。
此时,由于开关频率从8k改成5k后,实验正常;我怀疑是在开关频率为8K时,中断周期的时间太短,控制程序执行时间过长,导致故障;但是我测试程序的执行时间时,只有35us左右,完全小于62.5us(开关频率为8K时的控制周期);所以这种猜想可以排除了。
【现在的疑问是】:为什么会出现现在的现象?实在是想不明白。。。。。

网友A(2016-02-14):
还是相位在8KHZ的时候没有跟踪上或者跟踪错误,就像你描述的反相

好好查查程序,不太可能是硬件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