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传导测试,30MHz高频不过

楼主:
大家好!小弟新人一枚,最近在做12V低压供电线的EMI传到测试。使用了经典的滤波拓扑结构,但是在30~40MHz高频段一直不符合要求,不能通过测试。请高手们多多指点。PS:有意思的是,我的面包板上测试可以通过,但画成PCB板后,却不能通过测试。在更改了X电容和Y电容的容值匹配后,还是无效果,改变容值,30~40MHz高频段测试曲线,几乎无任何改变。图一是拓扑结构,其中X电容2.2uF,Y电容10nF。共模电感1mH,差模电感47uH。输出端电容,我是3个10nF并联。图二是我的测试曲线。请大神支招,小弟谢过。

拓扑结构

拓扑结构

测试曲线

测试曲线

网友A(2015-12-03):
拓扑结构调整一下,C2,C3与C1的位置调整一下。

网友B:
C2,C3与C1的位置调整一下就可以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拓扑结构调整一下,C2,C3与C1的位置调整一下。

你的意思是先加Y电容?再加X电容?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共模前接大地比较好,不然内部的noise通过Y电容到大地导致测试不过,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前接大地比较好,不然内部的noise通过Y电容到大地导致测试不过,先试试看。 ...

我尝试了将Y电容放置在C1电容前边(TEST1)和C1电容去掉,Y电容放在C1电容处(TEST2)两种情况,效果都不理想。下边是试验结果图。将Y电容提前了,低中频效果反而不好了,不能通过限值了。是什么原因呢?

TEST1

TEST1

TEST2

TEST2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C3与C1的位置调整一下就可以过了

位置调整了,还是不行。实验结果我给出来了。

网友A:
那要看pcb的布局,有可能布局导致的问题,你的面包板测测试结果也贴出来看看

网友C:
共模电感重新选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pcb的布局,有可能布局导致的问题,你的面包板测测试结果也贴出来看看 ...

下图是我用面包板测试的曲线。我也怀疑过是不是我画的PCB有问题,在面包板上形状都是对称的。而在PCB上由于板子大小的因素,导致回路面积很不规则。同时板子上还有其他元件(走信号)。目前又重新画了一版PCB,还在打板。感觉面包板上通过不是偶然,因为针对面包板做了大量的实验验证,都可以通过。而且效果也很好!同时请教大神一个问题,在拓扑结构中再多加一级共模电感,会不会有所改善。有没有可能是我的共模电感量选择的太小了?

面包板测试曲线

面包板测试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模电感重新选择吧!

多大的合适呢?电感量越小,应该对高频效果越好吧!

网友D(2018-08-26):
加大共模电感, 比如1000欧姆/100MHZ

网友E:
  我个人的经验,高频加大Y电容和共模电感的感量,应该会有所改善。
  目前你是从滤波的角度在考虑问题,那干扰的源头在哪里,有没有尝试着找一下。

网友F:
加吸收磁珠看看吧
电感在高频的时候未必是电感哦

网友G(2018-12-04):
感谢楼主分享,请问楼主最终问题是如何解决尼?我有点疑问,同样的元件参数,在面包板上能通就证明跟元件本身关系不大,关键还是要找出PCB与面包板之间的差异,譬如布线布局,或者PCB哪些地方引入了干扰,而面包板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