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的SPI的四个接口

楼主(2015-11-30):
F28335的SPI四个接口为什么有两处?GPIO16-19可以复用为SPI的接口,GPIO54-57也可以。请问有什么区别吗?另外求F28335的SPI程序,最好可以用在研旭的至尊开发板上。

网友A:
GPIO16-19可以复用为SPI的接口,GPIO54-57也可以

是不是芯片资源本身就有两组SPI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芯片资源本身就有两组SPI可以用的

不是,F28335介绍上只有一个SPI

网友B:
估计是可以重映射之类的吧

网友C:
估计是内部只有一个SPI,但是引脚可以配置成GPIO16-19,GPIO54-57

网友D:
这个需要注意SPI总线的IO口线的设置的。。

网友E:
这个在单片机中是有专门的SPI接口IO可以用的。

网友F:
28305也有同样问题,一个SPI,但是两个接口

网友G: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第九名,恭喜恭喜~打赏细则详情请戳https://bbs.21ic.com/icview-1219832-1-1.html

网友H:
好好研究下Datasheet吧,这个应该不是bug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第九名,恭喜恭喜~打赏细则详情请戳https://bbs.21ic.com/icview-1219832-1-1.html ...

哈哈,首次受赏,不胜欣喜,多谢多谢!

网友I:
应该是考虑到GPIO16~19中包含SCI的功能所以才这样设计的吧
我觉得两路都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考虑到GPIO16~19中包含SCI的功能所以才这样设计的吧
我觉得两路都是可以用的
...

对,应该是两路都可以,因为28335的McBsp也可以配置为SPI接口。

网友J:
这个帖子都打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