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关于K21的GPIO时钟配置

楼主(2015-11-30):
有个项目需要K21的IO输出能在10M左右,我现在测的我的IO速度才450K左右,sysinit中那里配置IO时钟的呢?

网友A:
输出的这个时钟频率够高的啊

网友B:
你用的什么例程?
如果是KSDK。在boad.h中可以查看。
如果要翻转IO,建议你直接以寄存器控制方式,不要调用API函数,这样会快很多,另外你主频要配到最高。

网友B:
关于GPIO的操作,建议你看下我们这个文档:
https://bbs.21ic.com/icview-618833-1-1.html
里面的10.1节,讲的非常清楚。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不过我已经打算采用SPI模块操作,就是操作一个SPI口的IC,数据量比较大,我测试了之前的CLK频率大概是12M,我刚开始做不想调试SPI口,就用IO口模拟了SPI操作,谁知道速度竟然不够,我以为操作IO和使用SPI速度相差不大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不过我已经打算采用SPI模块操作,就是操作一个SPI口的IC,数据量比较大,我测试了之前的CL ...

你软件直接模拟,是没有硬件操作模块来的快的。
否则大家都用软件模拟了。

网友B: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哦。

楼主:
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怎么搞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