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仿真得到的波形

楼主(2015-11-30):
在加了C1电容后,MOSFET上出现尖峰电流(黄色的脉冲部分),不加C1时候没有出现file:///d:/360浏览器/360se6/User Data/temp/forum_mod=attachment&aid=NTQyODg4fDRlZjk0MjQ4fDE0NDg4ODEzMjZ8MTIxNDM5NHwxMjIxODY.png尖峰电流?

网友A:
@airwill 请徐工帮忙看看

网友B:
尖峰电流,肯定是电容快速充放电引起的。
快速充放电肯定是电容两端的电位发生快速变化引起的。
也就是 Q3, Q4 导通交换的时候,电容两端的电位发生快速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尖峰电流,肯定是电容快速充放电引起的。
快速充放电肯定是电容两端的电位发生快速变化引起的。
也就是 Q3, ...

哦哦,这个尖峰电流的大小是不是和电感的大小也有关系?和负载大小也有关系?

网友B:
如果是电容两端的电位发生快速变化引起的这个原因,这个尖峰电流的峰值大小跟电压变化率,电源阻抗和负载电阻分压有关,宽度则跟电容值有关。
这些都是公式可以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容两端的电位发生快速变化引起的这个原因,这个尖峰电流的峰值大小跟电压变化率,电源阻抗和负载电 ...

嗯,好的,谢谢回答,我再找找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