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171升压求助!!

楼主(2015-11-30):
我用CS5171按照资料上做了一个线路,升压到正负15V,没有负载的时候工作正常,加了100R的负载,电压直接降到4V,而且倍压处的电容22u/63V在发热,哪位高手能给解决一下啊!

网友A:
贴图 贴实物照

楼主:
不知道怎么发图片唉!希望上传上去了

楼主:
拜托高手帮我看一下,在4楼有图片

网友A:
钽电容 扔掉
换陶瓷电容
或者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 扔掉
换陶瓷电容
或者电解电容

谢谢您的回答,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哎!

网友A:
1 用稳压电源 测试
看空载时候的输入电压 电流
有条件测试下波形
2 负载慢慢往上加 比如 10ma 20ma ------- 记录输入电压 电流
计算下你的电路效率。

网友A:
直接加100欧姆电阻
15V 100欧 电流0.15A?
电阻功率0.15*0.15*100  看图中的2个小家伙 明显不行啊 搞3W 5W 电阻试试

楼主:
现在把那两个电阻换成1K了,还是一样的现象,会不会是我电感有问题啊?为了提高输出电流,把22u换成过100u,没有改善,再就想不到什么原因了!

网友A:
电感 肖特基 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 肖特基 很关键

我换换电感试试!管子是肖特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