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用430写入U盘数据

楼主(2015-11-30):
有谁用过用430写入U盘数据

楼主:
比如对U盘里的文件添加和修改数据。

网友A:
没有玩过帮顶一下

网友B:
可以通过SPI接口对SD卡进行读写。

网友C:
嗯,但是需要支持文件系统

网友C:
嗯,一般都是FAT

网友D:
建议楼主看看FatFS,移植过来就可以用了

网友E:
一般会使用fat文件系统来做,具体请参考MSP430F5529的demo code

网友F:
一般会使用fat文件系统来做,具体请参考MSP430F5529的demo code

有资料吗,我也很好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