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能不能用于仪表类无线应用

楼主(2015-11-30):
430能不能用于仪表类无线应用

楼主:
其相比于其他的有啥优势吗?

网友A:
没这样用过这款芯片

网友B:
我也没有用过

网友C:
用在便携式仪表,低功耗是它的优势。

网友D:
可以,430优势是手持仪器就是用电池的,430低功耗是优势

网友C:
TI的质量不错.以前有低功耗优势,现在不知道了.是渠道优势还是价格优势?

网友E:
要是低功耗优势,以及16位比传统8位单片机有优势

网友C:
嗯,另外也有将无线模块合在片内的cc430系列能够应用在仪表的无线场合。

楼主:
确实,低功耗,因为仪表需要长期使用,所以电池时间非常重要。

网友C:
MSP430除了功耗低,唤醒时间短等也是保障这类应用的重要特点

网友F:
嗯,同时16位单片机在性能上也有优势

网友G:
用于仪表类无线应用肯定是可以的  不过还是要根据你的应用具体需要来选择

网友D:
做检测仪表开发的话,MSP430单片机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H:
430低功耗是优势,手持设备上常用

网友I:
这个是可以的,不过该仪表必须是主动发送数据的比较好

网友J:
这个是可以的,不过需要解决下稳定性问题的

网友K:
这个是需要解决下稳定性方面的问题的,功耗方面是有优势的。

网友L:
如果是无线 传感器,你可以用ADI 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