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TPM生成正弦波

楼主(2015-11-30):
板子有将近一个月没动了, 前天拿出来,试着用了一下TPM 用的是KSDK库。

下面上代码

<p>
</p><p>int main()
{
// 首先建立一个正弦表,一个周期内的, 正弦值乘100, 如果是负数就加100
  uint8_t table[]={
3,6,9,13,16,19,22,25,28,31,34,37,40,43,45,48,51,54,56,59,61,64,66,68,71,73,75,77,79,81,83,84,86,88,89,90,92,93,94,95,96,97,98,98,99,99,100,100,100,100,100,100,100,99,99,98,98,97,96,95,94,93,92,90,89,88,86,84,83,81,79,77,75,73,71,68,66,64,61,59,56,54,51,48,45,43,40,37,34,31,28,25,22,19,16,13,9,
6,3,1,97,94,91,87,84,81,78,75,72,69,66,63,60,57,55,52,49,46,44,41,39,36,34,32,29,27,25,23,21,19,17,16,14,12,11,10,8,7,6,5,4,3,2,2,1,1,0,0,0,0,0,0,0,1,1,2,2,3,4,5,6,7,8,10,11,12,14,16,17,19,21,23,25,27,29,32,34,36,39,41,44,46,49,52,55,57,60,63,66,
69,72,75,78,81,84,87,91,94,97,100};
int cnt = 0;</p><p>
tpm_general_config_t TPM_InitStructure;   //TPM初始化结构体
    tpm_pwm_param_t PWM_InitStructure;   // PWM初始化结构体

    CLOCK_SYS_EnablePortClock(PORTD_IDX);    //打开PORT时钟</p><p>    CLOCK_SYS_EnableTpmClock(0);     // 开启TPM时钟
    PORT_HAL_SetMuxMode(PORTD, 1u, kPortMuxAlt4);  // 设置PTD1端口模式

TPM_DRV_SetClock(0, kTpmClockSourceModuleHighFreq, kTpmDividedBy2);
//设置TPM时钟, 使用TPM0,高速时钟, 分频系数为2 </p><p>    TPM_InitStructure.isDBGMode = 0;  //debug模式下,如果为0就暂停, 如果是1就继续运行
    TPM_InitStructure.isGlobalTimeBase = 0;  //全局时钟 , 禁止
    TPM_InitStructure.isTriggerMode = 0;   //触发模式, 禁止
    TPM_InitStructure.isCountReloadOnTrig = 0;  //触发后不重新装载, 这里没有用到触发模式
    TPM_InitStructure.isStopCountOnOveflow = 0; // 在溢出后继续计数</p><p>    PWM_InitStructure.mode = kTpmCenterAlignedPWM;  // PWM 中心对齐
    PWM_InitStructure.edgeMode = kTpmLowTrue;   //
    PWM_InitStructure.uFrequencyHZ  = 100000U;   //PWM频率100kHz
    PWM_InitStructure.uDutyCyclePercent = 0U;   //占空比 0

GPIO_Init();         // 初始化PTD2 , 默认高电平
    TPM_DRV_Init(0,&TPM_InitStructure);    //TPM初始化
    TPM_DRV_PwmStart(0,&PWM_InitStructure,1);  //开始输出PWM波, TPM0, 通道1
   while(1)
{
  for(cnt = 0;cnt < 100;cnt++)
  {
   PWM_InitStructure.uDutyCyclePercent = table[cnt]; //不断修改占空比
            TPM_DRV_PwmStart(0,&PWM_InitStructure,1);

  }</p><p>
        GPIO_DRV_TogglePinOutput(ref);      //到半个周期的时候翻转PTD2的电平

        for(cnt=100;cnt < 200;cnt++)
    {
   PWM_InitStructure.uDutyCyclePercent = table[cnt];
            TPM_DRV_PwmStart(0,&PWM_InitStructure,1);

  } </p><p>
</p><p>        GPIO_DRV_TogglePinOutput(ref);      //再过半个周期翻转PTD2的电平
}
  return 0;
}

</p>

楼主:
面是波形图
这个正弦表有点问题

上传工程文件

这个的正弦表有点问题

网友A:
这是用的imx6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