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SI4463用WDS3生成的配置无法使用,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5-11-30):
配置是用WDS3生成的配置:
#define RADIO_CONFIGURATION_DATA_ARRAY { \
                                0x07, RF_POWER_UP, \
        0x08, RF_GPIO_PIN_CFG, \
        0x06, RF_GLOBAL_XO_TUNE_2, \
        0x05, RF_GLOBAL_CONFIG_1, \
        0x06, RF_INT_CTL_ENABLE_2, \
        0x08, RF_FRR_CTL_A_MODE_4, \
        0x0D, RF_PREAMBLE_TX_LENGTH_9, \
        0x0A, RF_SYNC_CONFIG_6, \
        0x0B, RF_PKT_CRC_CONFIG_7, \
        0x10, RF_PKT_LEN_12, \
        0x10, RF_PKT_FIELD_2_CRC_CONFIG_12, \
        0x10, RF_PKT_FIELD_5_CRC_CONFIG_12, \
        0x0D, RF_PKT_RX_FIELD_3_CRC_CONFIG_9, \
        0x08, RF_PKT_CRC_SEED_31_24_4, \
        0x10, RF_MODEM_MOD_TYPE_12, \
        0x05, RF_MODEM_FREQ_DEV_0_1, \
        0x10, RF_MODEM_TX_RAMP_DELAY_12, \
        0x10, RF_MODEM_BCR_NCO_OFFSET_2_12, \
        0x07, RF_MODEM_AFC_LIMITER_1_3, \
        0x05, RF_MODEM_AGC_CONTROL_1, \
        0x10, RF_MODEM_AGC_WINDOW_SIZE_12, \
        0x0C, RF_MODEM_RAW_CONTROL_8, \
        0x07, RF_MODEM_RSSI_CONTROL_3, \
        0x06, RF_MODEM_RAW_SEARCH2_2, \
        0x06, RF_MODEM_SPIKE_DET_2, \
        0x05, RF_MODEM_RSSI_MUTE_1, \
        0x09, RF_MODEM_DSA_CTRL1_5, \
        0x10, RF_MODEM_CHFLT_RX1_CHFLT_COE13_7_0_12, \
        0x10, RF_MODEM_CHFLT_RX1_CHFLT_COE1_7_0_12, \
        0x10, RF_MODEM_CHFLT_RX2_CHFLT_COE7_7_0_12, \
        0x08, RF_PA_MODE_4, \
        0x0B, RF_SYNTH_PFDCP_CPFF_7, \
        0x10, RF_MATCH_VALUE_1_12, \
        0x0C, RF_FREQ_CONTROL_INTE_8, \
        0x00 \
}

写命令函数:
static uint8_t si4463_cmd(const uint8_t *pCmd, uint16_t len){
        register uint16_t i;
        for(i = 0; i < len; i++)
                spi_readwrite(pCmd[i]);
        return si4463_cts(255);
}

每写入一行,取CHIP STATUS, 都是Bad command issued.:'( 求高指导。

网友A:
我也在学习,楼主加油 啊,我还在看数据手册,API指令,没摸着关键

网友B(2016-01-14):
我也刚学,觉得没CC1101的指令设计的好,那个进村器一看就知道,是哪,对那个味操作的

网友C:
可以比较2个芯片性能,高性能需求时,用SI较好。邻道抑制60DB,镜像抑制50DB。

网友D(2016-04-28):
楼主现在怎摸样了?
我也遇到了此类问题,固定数据包收发没有问题,变长数据包收发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