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问版主们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楼主(2015-11-30):
  • RK-KEA64: 配备256B EEPROM的Kinetis KEA64 StarterTRAK
  • 特性
    • 采用64 LQFP封装的Kinetis KEA64 MCU
    • 采用PK20DX128 MCU的板载OpenSDA调试和编程电路
    • LIN通信接口
    • 带有环境光传感器的模拟接口
    • 4个高效率LED
    • 两个按钮
    • SCI串行通信接口(共享openSDA接口)
--------------------------------版主们发的帖子介绍也说是64LQFP封装,我怎么看官网给我的板子图片是80条腿,我买的板子也是80条腿,怎么回事,那个扩展IO就8×9个腿呢,怎么会是64封装呢,应该是80封装才对啊。很疑惑,问问。希望大家别拍砖

网友A:
那个图片是KEA128 的,KEA128是80脚的。
其实呢,这个板子的封装一共有三个,24脚(KEA8),64脚(KEA64),80脚(KEA128)。
是为了兼容三个芯片,所以你放心,TRK-KEA64的确是64脚的LQFP封装,不是80脚,图片是官网放的图片有问题。
你买的80脚,你仔细看看你芯片全称是什么,是KEA64吗?KEA64最多只有64脚,不会有80脚。你的板子应该是KEA12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图片是KEA128 的,KEA128是80脚的。
其实呢,这个板子的封装一共有三个,24脚(KEA8),64脚(KEA64),8 ...

我上传了我板子的图片你看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图片是KEA128 的,KEA128是80脚的。
其实呢,这个板子的封装一共有三个,24脚(KEA8),64脚(KEA64),8 ...

看板子上这个芯片,名字是PKEAZN64
我不知道这个型号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A类似的开发板有三款呢,你看看是否买了另一款:
TRK-KEA128: 面向CAN应用的Kinetis KEA128 StarterTRAK
...

我已经传了图片了,我的板子上的,你看清楚了,麻烦一下了,别从网站复制,那个我看了,对不上号。。

楼主:
不好意思,我数成了外围的编号。。。原来内层还有编号。。错怪版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图片是KEA128 的,KEA128是80脚的。
其实呢,这个板子的封装一共有三个,24脚(KEA8),64脚(KEA64),8 ...

不好意思,我数成了外围的编号,原来里面还有。那个扩展的IO接口,怎么留了72个呢,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A类似的开发板有三款呢,你看看是否买了另一款:
TRK-KEA128: 面向CAN应用的Kinetis KEA128 StarterTRAK
...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原来编号分了两层,我只看了外层那个写的80,还有那个IO扩展引脚有72个,所以弄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原来编号分了两层,我只看了外层那个写的80,还有那个IO扩展引脚有72个,所以弄晕了 ...

:D这块板子为了方便大家日后能够测试另外两种型号芯片,所以做成了三种封装都能焊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子为了方便大家日后能够测试另外两种型号芯片,所以做成了三种封装都能焊上去的。 ...

嗯嗯,现在搞明白了,原来是三款不同大小的芯片共用同一块PCB,PCB是供三个芯片通用的。哈哈,这弄的我糊涂了,现在明白了,也搞清楚72个IO接口怎么回事了,有部分是不在我这个板子上使用的。谢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上传了我板子的图片你看一下啊。

但是你这边用的芯片是64脚的封装啊,板子上80脚的封装是用来兼容KEA128芯片的,KEA64芯片不用管80脚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