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咨询各位一个MOS管PWM驱动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5-11-30):
最近这两天折腾一个小机箱,为了散热,外加了几个小风扇。于是我想到用CPU风散的PWM控制信号来控制外加的几个小风扇的转速。但是问题来了,死活驱动不了。风扇没有一点反应。后来想到可能是频率的问题,我测了一下CPU风扇的PWM频率约为24K.后来又接了一个40HZ左右的PWM信号进去,风扇就能转了。奇葩。。。求高手解释一下风扇的这个电机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
秒沉的节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风扇压根不能PWM只有纯直流。有个广告,纯粹喝咖啡,沒有交际的意思。 ...

哦,。。。频率很低的话可以驱动,看来是电机参数不一样。我打算再折腾一块小单片机,识别cpu 风扇的pwm,然后再降低频率去控制。

网友B:
@楼主!…找个类似风扇拆开看“内藏”!…可以降低想当然高血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