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波容阻降压输出电压偏低

楼主(2015-11-30):
如上图通过半波容阻降压后通过HT7533稳压输出3.3V,供单片机用,C7用了2.2uF,发现稳压后的VCC才2.4V,试过改动C7为1uF,输出的VCC则是更小了。
是什么大原因导致这现像呢。如果不是元件参数问题,难道电路设计上还存在不正确的地方,求大婶指点

楼主:
顶起来啊,能有大神指点下吗

网友A:
原则上,半波,2.2uF供电可以到60多mA电流。

网友B:
参数问题,C9太小了。半波的情况下,C9需要维持电压约12~18mS,稍有负载,C9的电压就被拖垮了。你测试时负载电流是多大?你需要算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半波,2.2uF供电可以到60多mA电流。

对的,也不敢用太大了,担心会烧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问题,C9太小了。半波的情况下,C9需要维持电压约12~18mS,稍有负载,C9的电压就被拖垮了。你测试时负 ...

应该不是C9的问题吧,从维持时间上来说,应该是跟C7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问题,C9太小了。半波的情况下,C9需要维持电压约12~18mS,稍有负载,C9的电压就被拖垮了。你测试时负 ...

负载电流应该是比较小的,就是接了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跟一个红外接收管,具体多少还得测量一下

网友B:
按12mS计算,100uF电容,以你给的数据,你的负载大约有 I = U*C/t = 3V*100uF/12mS = 25mA
先不要争论,这个电容换成470uF或者1000uF,JustT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12mS计算,100uF电容,以你给的数据,你的负载大约有 I = U*C/t = 3V*100uF/12mS = 25mA
先不要争论,这 ...

行,先谢谢,正在采购器件,发现没这么大的电容,try完后再贴结果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行,先谢谢,正在采购器件,发现没这么大的电容,try完后再贴结果出来

那就并联几个100uF不就行了

网友C:
1.  加大滤波电容。

2. 改全波整流吧,输出电流可增大一倍,滤波电容也可用的小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