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 dp83848k跟电流型phy互联问题

楼主(2015-12-01):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phy使用的是TI dp83848K,这是一颗电源型驱动的phy,另在在板上还有一颗电流型驱动的phy,需要在板上实现这两颗phy的互联,因为板上空间的原因,没办法使用电压器,直连应该是不行的,不知各位大神有好的指导方案没有,感谢

网友A:
你可以看看21ic的这个帖子
http://www.ti.com/lit/an/snla088a/snla088a.pdf
如果你使用的是电流驱动型PHY,TX与RX交叉连接即可,如果你使用的是电压驱动型PHY,必须给TX与RX提供一个偏置电压,如果两块PHY芯片的偏置电压不一致,中间需用电容隔开。

网友A:
http://www.ti.com/lit/an/snla088a/snla088a.pdf
看看TI的这个文档
DP83848 PHYTER Transformerless Ethernet Operation

楼主:
感谢大家支持,最后问题解决了原厂给的方案,电容直接传串过去,tx rx交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ti.com/lit/an/snla088a/snla088a.pdf
看看TI的这个文档
DP83848 PHYTER Transformerless Ether ...

这个分享非常不错的,给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