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求热释电红外感应方案~

楼主(2015-12-01):
原来选择了一个国产的PIR,测试的时候远没有规格书说的那么好!!
重要的是,问他们的技术支持爱理不理的!这还怎么往下做呢?
所以我想在二姨家问问,烦请推荐几个好的热释电红外方案,谢谢啦!
最好是数字输出的方案~方便设计的

网友A:
一个PIR sensor+一颗运放或者专用处理芯片就搞定了,输出都是经过比较器的,很成熟的方案哈,PIR Sensor选森霸的,最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PIR sensor+一颗运放或者专用处理芯片就搞定了,输出都是经过比较器的,很成熟的方案哈,PIR Sensor选 ...

森霸和南阳森霸是一家的吧?之前选择的主要是感应距离和规格书相差比较大

网友A:
是一家,这个品牌的出货量巨大!
感应距离,跟你用的菲涅尔透镜和信号处理电路关系很大

网友B:
同意二楼 ,不过我也希望能找到一个很精确,基本没有误报的PIR传感器,我弄的一个有时候7个月4次误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二楼 ,不过我也希望能找到一个很精确,基本没有误报的PIR传感器,我弄的一个有时候7个月4次误报, ...

我的主要是探测距离近,8m的时候,只有正前方才能探测到,请问测试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你做的指标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家,这个品牌的出货量巨大!
感应距离,跟你用的菲涅尔透镜和信号处理电路关系很大 ...

我用的数字信号输出的,请问如何搭建测试环境呢,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8米以上,透镜的影响更大。
测试环境没有仔细考究过,找个空旷的地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意二楼 ,不过我也希望能找到一个很精确,基本没有误报的PIR传感器,我弄的一个有时候7个月4次误报, ...

请问你做的这个探测距离是多远啊?就人正常走动的方式来触发的话

网友C:
我选的是LH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做的这个探测距离是多远啊?就人正常走动的方式来触发的话

距离不达标,规格书说是12m,我8米都只有正前方才能探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距离不达标,规格书说是12m,我8米都只有正前方才能探测,

恩恩,8米其实已经不错了,如果广角也很好的话。12米的距离稍微有些远,透镜的要求就高,放大倍数也要大,如果是红外IC方案的话相应的话误报也会高一些的。个人见解~:lol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距离不达标,规格书说是12m,我8米都只有正前方才能探测,

我建议你更换一下透镜,透镜的密度设计跟探测的角度距离都是有很大关系的。明暗交替越强,相应的微弱交流信号也就越大,自然就越容易检测到了~

楼主:
模拟输出还是数字输出,距离和角度可以做到多少啊??

网友D:
关于PIR的设计,我比较熟悉了。其实你提的PIR也能做,关键是电路参数上需要调整,特别是带宽。由于信号基本在1Hz附近,你要保证你的带宽放大参数在合理的范围里。
你说的误触发实验,很明显你没有做EMC(RS)测试。如果能做到10V/M的话,应该不会存在你说的问题。

网友E:
楼主是哪里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距离不达标,规格书说是12m,我8米都只有正前方才能探测,

我差不多10mi的样子,看角度,如果好的画可以到11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模拟输出还是数字输出,距离和角度可以做到多少啊??

探头是模拟信号的,经过IC芯片出来就是TTL了,范围100-120度吧,12M左右。受到冷热风源的时候会有误报,我也比较苦恼这个问题,等下请教下楼下这位大哥,学习下经验

楼主:
我在杭州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玩热释红外的请进,不会让你空跑的哦
〓◆ 红外线热释电与超声波遥控电路 237页 清晰书签版 ◆〓
...

谢谢T叔,给力的T叔啊

网友E: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你用的什么方案呢?我也是刚接触,多多交流互通有无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方案呢?我也是刚接触,多多交流互通有无啊~

也是热释电啊。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