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MIC噪声问题?

楼主(2015-12-01):
本人最近在搞人声音采集方面,做的电路总是会存在一些噪声。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方案,电路,解决办法什么的,还有就是有没有什么降噪芯片可以处理,最好是便宜点的。

网友A:
有专用的MIC降噪处理芯片,没有便宜的哈!
一般来说,噪声主要是来于电源,尽可能将电源处理干净,如果接受不了专用降噪处理芯片的成本,就用低噪声的运放来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MIC降噪处理芯片,没有便宜的哈!
一般来说,噪声主要是来于电源,尽可能将电源处理干净,如果接受 ...

那用4558或者5532类的芯片,声音做的会不会比较好呢,起码能清晰的采集到说话的声音,距离也要在几米的地方就可以

网友A:
4558、5532之类需要高的工作电压,当然噪声指标是很不错的,只要电源处理的干净、layout稍微注意些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用4558或者5532类的芯片,声音做的会不会比较好呢,起码能清晰的采集到说话的声音,距离也要在几米的地 ...

看你要求有多高了,如果只是听清楚人声,感觉不到杂音,这类运放完全没有问题,如果要很近和几米也能听清那还得做自动增益,就相对麻烦了

网友C(2020-12-12):
找到了芯片做这种录音降噪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