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一个简单的运放电路,百思不得其姐,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5-12-01):
如图U204-A,目前正在调试的一个电路,接在高通滤波器(输入)和电压跟随器(输出)中间,下图中图1是输入信号,图2、3是输出信号,各图之间没有对应关系。初步分析U204-A电路主要作用是:使信号0V附近(白线位置)表现的更加平整。但是其实现原理是什么??是斩波原理??求各位大侠指点!!
应大家的要求,图已补上
图1

图2

图3

网友A:
能否重新上清晰一些的图,实在看不清楚

网友B:
LZ发完贴就跑了,
也没有看看是神马效果。

网友C:
波形基本是模糊的,根本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