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运放电路,百思不得其姐,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5-12-01):
如图U204-A目前正在调试的一个电路,接在高通滤波器(输入)和电压跟随器(输出)中间,下图中图1是输入信号,图23是输出信号,各图之间没有对应关系。初步分析U204-A电路主要作用是:使信号0V附近(白线位置)表现的更加平整。但是其实现原理是什么??是斩波原理??求各位大侠指点!!
图1

图2

图3

网友A:
U204-A用作比较器,限制信号的正向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04-A用作比较器,限制信号的正向幅度。

但是  输出是如何影响到输入呢,,

网友A:
当2脚电压高于3脚时,输出负,通过4148拉低2脚电压,当2脚电压低于3脚时,输出正,4148反向截止,不影响。因为3脚接地,所以2脚电压稍高于0V,就被限制了

网友B:
怀念PROTEL的原理图,清晰,PADS的原理图,看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怀念PROTEL的原理图,清晰,PADS的原理图,看不清楚。

改下背景颜色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2脚电压高于3脚时,输出负,通过4148拉低2脚电压,当2脚电压低于3脚时,输出正,4148反向截止,不影响。 ...

:D   非常谢谢    理解了  前面加的电容C209作用很关键     相当于将大于0V的电压强制拉倒0V   但是又不影响信号脉冲的数量和形态

楼主:
嗯  电路基本一样 我的电路前面还有个C209  所以实现的功能略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