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CIMX6UL-EVK

楼主(2015-12-01):
版主你好,

我购买的是MCIMX6UL-EVK开发板,因为官网上的编译环境是Yocto,但考虑到LTIB使用的人较多,以及与旧版本兼容,打算选择LTIB来编译。

我选择的BSP版本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LTIB编译成功后,config中选项只有IMX6Q和IMX6S,我选择IMX6S,不知MCIMX6UL-EVK能否正常运行?

网友A:
楼主你好,针对MCIMX6UL-EVK开发板官网提供的BSP是L3.14.38_iMX6UL这个版本的,关于L3.0.35_4.1.0_130816_source这个版本的BSP中是没有release i.mx6ul的。所以,你这里就是安装了该Litb以及该版本的BSP,在平台选择中也没有该产品的。所以这里不建议你使用L3.0.35_4.1.0_130816_source版本的BSP,建议楼主使用官网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针对MCIMX6UL-EVK开发板官网提供的BSP是L3.14.38_iMX6UL这个版本的,关于L3.0.35_4.1.0_130816_s ...

我可以不使用LTIB或者Yocto,而直接把Kernel、U-boot和toolchain直接从仓库上抓下来,自己编译吗?

网友B:
通过Yocto把uboot和内核git下来,自己编译,没啥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Yocto把uboot和内核git下来,自己编译,没啥不妥......

嗯,repo -init的时候,google连不上,准备选择拿最新的Kernel版本和最新的u-boot,从代码上看,是支持IMX6UL-EVK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repo -init的时候,google连不上,准备选择拿最新的Kernel版本和最新的u-boot,从代码上看,是支持IM ...

yocto支持,ltib不支持......

网友C(2016-03-16):
楼主,你好,你用了yocto吗,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