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百度手环充电保护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5-12-01):
(无正文)

楼主:
没有人关注吗?

网友A:
@楼主!…如果你觉得不爽!可以都去掉不用…
               我知道:有种说法:叫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你觉得不爽!可以都去掉不用…
               我知道:有种说法:叫可靠性![em:q ...

感谢关注,我主要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要采用一个双向TVS和一个稳压管,想清楚这么做的优点。
您如果知道,受累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我主要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要采用一个双向TVS和一个稳压管,想清楚这么做的优点。
您如果知道,受 ...

TVS和齐纳二极管的功能是不一样的,TVS用于瞬态浪涌,当接入较大的直流电压的时候TVS是无能为力的,这是齐纳二极管就发挥作用了。如果在5V输入端再加个可恢复保险就更可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VS和齐纳二极管的功能是不一样的,TVS用于瞬态浪涌,当接入较大的直流电压的时候TVS是无能为力的,这是 ...

如果接入较大的直流电压时,TVS管应该也会被击穿吧,难道会被烧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接入较大的直流电压时,TVS管应该也会被击穿吧,难道会被烧毁?

假如输入接恒定的6V电压,如果只用5V的TVS的话 它无法钳位到5V,只能钳位到5.6V以上的样子,但是它并不会烧坏~明白我的意思了吧?